大侠帮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网上看到用这个电路驱动直流电机。这个是共射电路还是什么用法?哪位大神给讲讲。图中的R10的作用是什么呢?如何确定R1 R2 R5 R10?

楼主(2013-01-25):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69128-1-1.html

谢谢 我过去看看先

网友B:
可以理解成是共射电路的用法,R10是给电机限流用的,阻值要小,功率要大。R1、R2、R5是给三极管的基极提供工作电压用的,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满足R2/(R2+R1+R5)>0.7/电源电压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成是共射电路的用法,R10是给电机限流用的,阻值要小,功率要大。R1、R2、R5是给三极管的基极提供工 ...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69128-1-1.html

感谢X哥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