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 到底是 什么东西?

楼主(2013-01-24):
我百度: 焊锡膏就是  助焊剂。
我看SMT工艺: 锡膏 是  焊料和助焊剂的混合物。
淘宝上搜了一下,发现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是为什么都叫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膏, 一般说的是下面这个,相当于固态助焊剂。

上面那个叫锡膏  相当于 把锡磨成粉末混合一些助焊剂 ...

我郁闷了

那么焊锡膏到底含不含  焊料?

楼主:
在百度里查:焊锡膏是包含 焊料的。。。。。
但是,这个2块的助焊剂也叫   焊锡膏????
是不是大家说法还没有统一?

网友B:
2块的焊锡膏最好不要用,会腐蚀PCB板的

网友C:
lz在打广告吧。。。

网友D:
不导电的中性助焊剂电路板可以用,导电的绝对不要用,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导电的中性助焊剂电路板可以用,导电的绝对不要用,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测一下。 ...

我想问下,焊锡膏是不是含有焊料?

网友E:
焊锡膏和助焊剂还是有区别的   呵呵

网友F:
锡膏是焊料和助焊剂的混合物,用于SMT贴片。
焊锡膏和助焊剂不含焊料,都是助焊用的,焊锡膏是固态的,助焊剂是液态的。

网友G:
SMT贴片时,机器paste machine把钢网(solderpaste)罩到pcb上,刷焊锡膏,然后进入Autoplacement机器,自动放置元器件。然后进入高温炉加热,锡膏融化,冷却,焊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SMT贴片时,机器paste machine把钢网(solderpaste)罩到pcb上,刷焊锡膏,然后进入Autoplacement机器,自 ...

呵呵  那这里 的话 锡膏是含有焊接材料的吧?

网友H:
焊锡膏,是SMT 贴片 刷好上去。有点粘性的, 贴好元件上去。 过回流焊,经过一定的高温就变成了 锡的,这么重东西。

助焊剂,是一种辅助焊接的东西,跟松香差不多,但是松香一般会凝固了。助焊剂 一般我们用的焊锡线 上面都有参入助焊剂。是为了方便焊接的。

网友D:
楼主:不要把助焊剂(无锡)与锡浆(有锡)搞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那这里 的话 锡膏是含有焊接材料的吧?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