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临界模式 变压器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3-01-24):
小弟想用L6562A做一个宽电压输入,双路12V 0.5A输出的反激开关电源,设计变压器时发现参照的设计案例工作在临界模式,找了很多资料,很少有提到临界模式变压器的计算方法,实际设计中是否可以直接用DCM或CCM的计算方法代用呢?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B:
临界状态是啥,变压器的储能时间+释放时间刚好是整个周期.
Ldi=Udt,
而L=Al*N^2
所以理想情况下,Toff=Ton就是工作在临界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临界状态是啥,变压器的储能时间+释放时间刚好是整个周期.
Ldi=Udt,
而L=Al*N^2

谬论!!

网友B:
哦,那给俺上上课,好纠正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给俺上上课,好纠正错误.

“Toff=Ton就是工作在临界模式”
怎么推导出来的?呵呵

网友B:
当然忘了说的,咱的前提是
Vin/Vou = Np/N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忘了说的,咱的前提是
Vin/Vou = Np/Ns

反激拓扑里这个公式是不存在的

网友B:
Ton=Toff的时候就存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n=Toff的时候就存在

:L晕,咱不兜圈子了,哈哈:handshake
Ton=Toff的时候Vor=Vin,所以7L等式成立,但是这种写法容易误导人吧,
3L上面分析的好好的,但是最后一句搞的好像只有Ton=Toff就会临界的定义一样,可能是我个人理解有歧义吧
冒犯之处,见谅

网友B:
呵呵,是咱不好意思.
想东西照着自己思路来,没考虑到别人不是这么想的.没说清楚前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咱不好意思.
想东西照着自己思路来,没考虑到别人不是这么想的.没说清楚前提!
...

:handshake

网友C:
DCM、CCM、临界只是一种状态,我们习惯都把其称作模式。
在负载固定的条件下,在你计算采用的输入电压值上工作,就工作在临界状态。电压高了就是DCM状态,电压低了就是CCM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