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很大怎么办

楼主(2013-01-24):
各们大虾,小弟这边测得零线电流很大112A,A相电流是65A,B相是60A,C相是68A,怎么零线电流大大超过火线呢?三相也基本平衡阿。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还得测量一下相位差。
各相的功率因素不是1,零线电流就大了。
还有,这个零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B:
你的负载是什么?有可能是谐波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得测量一下相位差。
各相的功率因素不是1,零线电流就大了。
还有,这个零线是怎么接的? ...

没有仪表呀。零线还能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是什么?有可能是谐波造成的。

是楼宇照明,LED灯。

网友B:
这个是三次谐波电流引起的。三次谐波电流主要来自于单相整流电路。如附件是一个典型的单相整流电路,电路中的电容是平滑电容,大部分整流电路中都包含这个电容,否则直流电压的纹波很大。这个电容是导致三次谐波电流的主要原因。熟悉电路的人都知道,平滑电容的电压被充电到交流电的峰值后,就维持在交流电峰值附近。当交流电的电压低于电容上的电压时,电网上没有电流流入负载。这时,负载的电流由电容供给,随着输出电流,电容的电压开始降低,在某个时刻,交流电的电压会高于电容上的电压,这时,电网上才会有电流流入电容(给电容充电,使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和负载中。因此,电网仅在接近电压峰值的时刻向负载输入电流,电流的形状为脉冲状。通过付立叶分析可知,这种脉冲状的波形包含丰富的三次谐波成分。

而三相的三次谐波电流叠加在零线上导致了零线电流很大。你可以把零线电缆加大,也可避免电缆火灾隐患,但是零线电流还是很大,治标不治本。我这边有专用零线谐波电流处理器,可以降低零线电流80-90%,效果很好。如果需要了解决这方面的技术请电:18934307141张工。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非常感谢winsky38,学习了。我会跟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