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容的积分电路

楼主(2013-01-24):
(无正文)

楼主:
用上述电路作电源滤波
选择运放块的SR=100000v/s,UGB=100000Hz,Ra=10000K,
4级串接,可以将50Hz交流电的桥式整流滤波成平滑直流电。不再用大电容。
  用可控硅代替整流二极管,由取样电压调控可控硅的导通角,达到降压和
稳压的目的,用上述电路滤波,将大电容和变压器都改革掉。不但可于一般电
器的电源,也可以用于调频直流电机,这是一个很诱人的方案。

网友A:
那是利用了运放内的“电容”,这基本属于“偷换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利用了运放内的“电容”,这基本属于“偷换概念”....

这才是本质。

楼主:
   运放块的线性与非线性特征都被广泛运用,振荡器、比较器就是非线性运用。在电路中运用压摆率低的运放块是为了利用其非线性特征,不应该看做另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利用了运放内的“电容”,这基本属于“偷换概念”....

深刻啊:)

网友D:
还以为会用电感做电流的积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