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RT 功能使用疑惑

楼主(2013-01-24):
首先声明,我看过香主的解答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69184-1-1.html,明白了这个东西的原理,具体的细节有一些不清楚,望高手解答。
1.stm32F4官方demo例子中 Prefetch Buffer是关闭的,Instruction cache、Data cache是开启的,原因是否是勘误手册2.1.1所写:

stm32f4_errata

stm32f4_errata

对应的代码为:    FLASH->ACR = FLASH_ACR_ICEN |FLASH_ACR_DCEN |FLASH_ACR_LATENCY_5WS;
想问的是:1)FLASH预取和ART的指令预取、数据预取感觉是一个东西啊,有什么区别?
                  2)手上的芯片是Z版本的,是不是可以全开了,即代码为: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EN|FLASH_ACR_ICEN |FLASH_ACR_DCEN |FLASH_ACR_LATENCY_5WS;
                    会不会出问题?
                  3)用代码执行测试了一下,上述两种情况的代码执行速度是有差别的,大概是1:1.12,即开启FLASH预取后执行速度变快。

楼主:
香主在吗?

网友A:
1) FLASH预取和ART的指令预取、数据预取 不是一个东西
2) 可以全开
3) 正常现象。开启FLASH预取后在不同环境下 执行速度 略快

开启FLASH预取后,对AD有负面影响,AD稳定性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FLASH预取和ART的指令预取、数据预取 不是一个东西
2) 可以全开
3) 正常现象。开启FLASH预取后在不同环 ...

开启FLASH预取后影响 AD稳定性?官方有说明还是测试所得?
官方没有开FLASH预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A:
开启FLASH预取后影响 AD(在输入不变的情况下)的结果变化更大,记得官方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FLASH预取后影响 AD(在输入不变的情况下)的结果变化更大,记得官方有说明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