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ax3232怎么做实验

楼主(2013-01-24):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usb转ttl的小板子,用的是CP2102的转换芯片,想在连个max3232当USB转串口使用,一个专门搞焊接的朋友把max3232按照原理图,焊上几个电容,但在电脑上测试,不成功(短接max3232出来的R1IN和T1OUT,不能自发自收)。我是初学电子实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为什么CP2102转换芯片不把信号直接转成串口信号?是不是因为这个TTL信号也是一种常用信号类型?或者转成串口芯片需要升压,会提高成本?
2. 我用的那个 max3232是贴片元件,有没有一种转接板,能方便拆焊,最好能兼容多种封装的
3. 刚才不小心把max3232的15和16脚短接(就是5V和地),插在电脑上不识别了,可能是什么烧了?刚换了CP2102周围的电阻和电容,查电脑,显示出设备了,但过了1秒,就没了,怀疑max3232烧了,导致15和16脚一直处于短路状态,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A:
TTL信号的全称是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即BJT-BJT逻辑门电路,是数字电子技术中常用的一种逻辑门电路。TTL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而电脑上RS232串口是负逻辑电平,它定义+5~+12V为低电平,而-12~-5V为高电平。
CP2102是USB转TTL信号的芯片,与串口信号不匹配的,它也不具备转串口信号的功能。
你可以用DIP封转的max3232,这样就方便了。或者你可以找个贴片转DIP的转换板,也很方便用的。

网友A: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说的USB口插电脑上,还是经max2323转换成RS232后插电脑上后的情况。不过我估计应该没烧坏。max3232的15和16脚短接是在外部短路的,对max3232芯片没影响的

网友:
USB转串口的芯片,南京沁恒的CH340很好用的,win7 64位的驱动也有了.

网友B:
我买了一个4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