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家用空调显示面板上的1.8V电压电源转换成继电

楼主(2013-01-24):
怎样将家用空调显示面板上的1.8V电压电源转换成继电器信号,买的1.5V继电器用电池可以驱动,但用空调机子上的电源驱动不了,估计是这个电源信号太弱,输出电流太小,带不动继电器

网友A:
好像有低电压的ULN2003,用它来驱动继电器吧

网友B:
电压够了, 就是能量不够, 那就除了改空调板, 或另加电压, 没有办法了.

网友C(2013-08-10):
功率不够,功放行不

网友D:
不知道电压跟随器行不行,或者价格过零比较器放大它

网友E:
1.5V继电器的额定功率140mw.线圈工作电流93.8mA..电流不够动作不了。

网友F:
直流负载用photomos光控继电器,交流负载可以用光控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