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466 Timer8无动作

楼主:
我想做一个计时码表
用的是CY8C29466
void main(void)
{
                set_lcd();
                clear_lcd();
                wlcd_command(0x80);
                Timer8_1_EnableInt();
                while(1)
                {

                        if ((PRT1DR & 0x03) == 0x03)
                        {
                                Timer8_1_Start();
                                break;
                        }
                }
                    wlcd_command(0x80);
                        wlcd_data((PRT1DR & 0x03)+0x30);
                while(1)
                {
                        if ((PRT1DR & 0x03) == 0x00)
                        {
                                Timer8_1_Stop();
                                break;
                        }
                }
                wlcd_data((PRT1DR & 0x03)+0x30);
                wlcd_command(0xc0);
                disp_mes_bcd(a);
}
//--------------------------------------
void acount(void){
                    wlcd_command(0x80);
                        wlcd_data((PRT1DR & 0x03)+0x30);
        a++;
}

但是timer8没有动作
尝试过将Timer8_1_Start();放到while回圈外也没有反应
想请教一下 是否有什么地方漏掉了?
Timer8的触发时间该如何设定?

网友A(2013-01-28):
楼主能否把工程传上来,或者发送到support_china@cy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