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有关恒流源

楼主(2013-01-24):
我想自己做一个恒流源,但是不怎么懂设计,只会看别人给出的电路,而且是简单的,有大神能帮助我看看我还能在哪个方面学习。

网友A:
这个图的教育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感受一下振荡波形,才知道啥叫稳定性

大神要指出这个图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让我们都学一学

网友B:
我这里曾经使用过的看看吧   能不能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曾经使用过的看看吧   能不能对你有点帮助

嗯方案不错,已仿真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的教育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感受一下振荡波形,才知道啥叫稳定性

没懂

网友C:
运放的输出接一个105的电容到反相端,不然很容易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输出接一个105的电容到反相端,不然很容易振荡

如果运放反相输入端对地阻抗足够大(趋于无穷),你接这么一个电容有什么用?
电路设计,很忌讳人云亦云,别人接个电容,我也接个电容。

网友C:
这个电容可以赶在运放前面对输出产生影响,从而避免因为运放的响应不及时造成电路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运放反相输入端对地阻抗足够大(趋于无穷),你接这么一个电容有什么用?
电路设计,很忌讳人云亦云, ...

这个电容可以赶在运放前面对输出产生影响,从而避免因为运放的响应不及时造成电路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可以赶在运放前面对输出产生影响,从而避免因为运放的响应不及时造成电路振荡 ...

官方又叫做相位偏移,破坏振荡条件

网友D:
奇谈怪论。
接这么一个电容,目的是产生相位超前的反馈。现在运放反相输入端并没有接个电阻到地,谈何超前?

网友E(2013-08-28):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曾经使用过的看看吧   能不能对你有点帮助

那个RL阻尼器是什么,该如何选择呢?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个RL阻尼器是什么,该如何选择呢?求指教

就是负载啊   那个地方连接的就是你要给电流的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可以赶在运放前面对输出产生影响,从而避免因为运放的响应不及时造成电路振荡 ...

多级放大的时候会产生震荡   也可以在电阻两端并电容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不接电容,运放不会振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负载啊   那个地方连接的就是你要给电流的负载

就是电阻吗?那怎样选择多大的呢?我刚接触,所以比较生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电阻吗?那怎样选择多大的呢?我刚接触,所以比较生疏

负载不一定是电阻的  看你这个恒流源是给什么供电流的
同时   你可以串联一个万用表测试电流  这也是负载啊

网友G:
LZ的电路没有多少问题,关键是三极管不行,0.5A早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一定是电阻的  看你这个恒流源是给什么供电流的
同时   你可以串联一个万用表测试电流  这也是负 ...

我这边恒流源是给一个传感器供电流的,负载可以用电阻吗?可以的话该如何确定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一定是电阻的  看你这个恒流源是给什么供电流的
同时   你可以串联一个万用表测试电流  这也是负 ...

请问如果没有RL这个负载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果没有RL这个负载会有什么影响?

没有相当于短路   没有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相当于短路   没有电流

就是说恒流源电路就不起作用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