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同一网络的铜皮和过孔不连接

楼主(2013-01-24):
用Allegro 画板,通孔 和 铜皮网络名都是GND。铺铜后铜皮不接触通孔
通孔加cline拉出到铜皮报 DRC  line to keepout spacing错误
请问下要修改哪个配置

网友A:
Allegro是Cadence 推出的先进 PCB 设计布线工具。 Allegro 提供了良好且交互的工作接口和强大完善的功能,和它前端产品Cadence、OrCAD、Capture的结合,为当前高速、高密度、多层的复杂 PCB 设计布线提供了最完美解决方案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013/01/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