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接地中:0欧电阻和10mil导线一样吗

楼主(2013-01-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起不到相同的效果,导线是有电感特性的

网友B:
可以,0欧的电阻经常直接用焊锡短路的。不考虑功耗等相关问题也可以用作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起不到相同的效果,导线是有电感特性的

单点接地用电感也可以吧?是不是因为电感低通,而0欧电阻对各个频率均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0欧的电阻经常直接用焊锡短路的。不考虑功耗等相关问题也可以用作单点接地。 ...

模拟地如果回流得电流比较大,如几百ma,是不是0欧电阻或细导线会发烫,不合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点接地用电感也可以吧?是不是因为电感低通,而0欧电阻对各个频率均有衰减 ...

单点接地用电容的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接地用电容的多一些

不是一般用电感、0欧、磁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用电感、0欧、磁珠吗

一般用电容跨接系统地与外壳地,防止地电位的反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地如果回流得电流比较大,如几百ma,是不是0欧电阻或细导线会发烫,不合适用? ...

是的,如果电流比较大,导线会发黑,甚至断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电容跨接系统地与外壳地,防止地电位的反击

一般接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A:
可以用一个0.01u的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跨接,泄放干扰

网友A:
电容耐压在几千伏以上

网友D:
要先理解单点接地的原理和需求
1,单点接地可以提供信号的回流路径。
2,单点接地可以等电位。
3,单点接地解决EMC中的surge和ESC问题。
那么上面两种情况下的解决方案也不同
1的处理方法是电容。
2的处理方法一般是电阻,磁珠,电感等。
3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思路是将可能流经系统地的能量尽快从保护地协放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先理解单点接地的原理和需求
1,单点接地可以提供信号的回流路径。
2,单点接地可以等电位。

说的很全面

网友E:
0欧电阻对噪声是否有衰减,很大部分取决于它用的材料,而且它对哪种频率或信号有衰减,我认为每个厂家生产的都有不一样的效果,还与电阻涂层形状有关系。
而且,使用非金属材料是否会带来新的噪声同样也是个问题。

单点接地应该是设定一个地平面,并用地平面尽量的吸收电路中的电流以防止电流流动带来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0欧电阻对噪声是否有衰减,很大部分取决于它用的材料,而且它对哪种频率或信号有衰减,我认为每个厂家生产 ...

使用非金属材料应该不会带来新的噪声

网友F(2016-07-19):
一般用0欧电阻,便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