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74 芯片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3-01-24):
想知道 TI 的 SN74HC373N 的驱动能力多大,查到: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IO(VO=0 to Vcc): 35mA
output clamp current IOK(VO<0 or VO > Vcc): 20mA

请问:
1、clamp current,是不是当输出超出了0和Vcc(当然,这时必然发生了某种错误,是不正常情况),只要不超过这个电流,芯片就不会损坏?
2、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是不是正常情况下的驱动电流?它其实反映了驱动能力?每个引脚都能出这么大电流,还是8个数据脚加起来这么大电流?
谢谢!

网友A:
clamp current(钳位电流)即流过内部钳位二极管的电流,确实是异常情况所致。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持续输出电流)这应该是单个输出所能达到的最大值,此时其他输出电流应该是低。

网友B:
楼上正解.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持续输出电流)这应该是单个输出所能达到的最大值,  正确
补充一下, 但并不是所有的脚都同时能输出这么大电流, 总电流是另有参数限制的. 再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持续输出电流)这应该是单个输出所能达到的最大值,  正确
补充一下 ...

参数里还有一个是 vcc  和 地之间的持续最大电流,因此总输出应该就是略小于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