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玩具车失灵了

楼主(2013-01-24):
刚网上给外甥买了个遥控玩具车,收到货,结果只能前进和倒退,左右转弯没反应,但遥控器指示灯有反应,遥控器上写着49.5M HZ,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退货吧,感觉太麻烦,也不知道这车原理是什么,打开了里面电路感觉很简单。

网友A:
遥控车还能左右转弯?我还以为只能前后动。

网友B:
退货吧,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C:
既然能够进退, 那么通信没有问题, 接收没有问题,
最大的可能性是转弯的执行部件有问题.
别退货了.
自己摸索一下, 不仅是 "一举两得", 更是 "物超所值" 哪!

网友D:
检查车子转向部分,可能是一些机械卡住或马达连接线开路

网友E:
看看焊接是否好
然后确定软件没有问题
真正维修应该要退货更换了

楼主(2013-04-14):
哈哈,自己给修好了,原来就是里面转弯的电机一根线断了,厂家给退了一半钱,自己就是学电的,修好了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F:
;P自已动手搞定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自己给修好了,原来就是里面转弯的电机一根线断了,厂家给退了一半钱,自己就是学电的,修好了挺有成 ...

很不错!
遥控距离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能够进退, 那么通信没有问题, 接收没有问题,
最大的可能性是转弯的执行部件有问题.
别退货了.

确实啊,就是小电机一根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不错!
遥控距离有多远?

不远,有十几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