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我设计个简单电路图

楼主(2013-01-24):
我是新注册的,无法上传图片,简单说一下要求:电源输入电压12V,接通时要求输出为A线为+12V,B线为-12V,随后电压降为0:当电源断开时要求输出为A线为-12V,B线为+12V,随后电压将为0。
我不懂电路,觉得需要继电器来实现,脑子转不过弯来了,请各位大哥们帮帮忙指点一下,最好能简单易懂的介绍,说专业术语我可能看不懂。能画个图最好,不画图可能听不懂:L,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的图挂了,看不到。建议把图传到21ic来,不要引用百度的图片。百度不允许外部引用的。

网友B:
没图没有真相。

楼主:
我是新注册的用户,还没传图的权限吧

楼主:
无法上传图片,我已编辑,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C:
用一个2组转换接点的继电器就能实现.
     J 跳开,A=+12V,B=-12V
     J 吸合,A=-12V,B=+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2组转换接点的继电器就能实现.
     J 跳开,A=+12V,B=-12V
     J 吸合,A=-12V,B=+12V

这样子不行的,还要自动降压为0V

网友C:
1. 什么时候降为0?即延时吗?
2. 是A还是B?还是A与B?
讲清楚

网友D(2013-02-28):
T叔技术高超,佩服,以后要向T叔学习技术了。

网友E:
-12V输出需要一个电源转换器,可用负输出DCDC实现。切换用继电器是可以的,电源电压要降到0需要延时电路,有关参数楼主并未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