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6输入端用电容滤波后输出电压高到8V

楼主(2013-01-24):
新手,求教高手,我一个电路,220V交流经12V变压器后用1N4007桥式整流后接7806稳压管,输入端有接1000UF电解电容和0.1UF独石电容,输出接470UF和0.1UF,然后测输出电压,电压居然是8V多,输入电压居然高达18V。如果去掉输入输出的电解电容,电压输出正常。

这是为啥,求解。。。

网友A:
输入电压高达18V我觉的也算正常   输出8V多确实有些不正常  但是觉得与输出端滤波电容关系不大吧  你可以加上滤波电容   再加上负载试试   很有可能是你的稳压芯片的问题  可以的话  贴出你的电路图大家看看

楼主:
换了好几片7806(不同商家买的)都是这样,后来用洞洞板模拟同样的电路,桥式整流>7805,只要接上滤波电容,还是一样,电压跑高很多。。。

楼主:
之前几天是7806发热的厉害,也是用洞洞板模拟这个降压电路,当时输出电压正常。
现在,头脑搞得也有点晕,到底哪里出错了。

网友B:
输入电压太高,7806的输入最高是15V。

楼主:
上图,图中左侧标注AC9V实为AC14V,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问题:撤掉前后滤波电容,输入电压14V,输出电压6V多;接入电容后,输入电压高到18V多,输出8V多。
这个板子是自己做的,供电给单片机。一开始是正常的,后来电路上有点问题,查着查着就出现这种怪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但是我也试过用7812再接7806,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B:
AC14V过高,其峰值已经到19V了。轻载下,大电容滤波几乎输出峰值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但是我也试过用7812再接7806,一样的问题啊!!!

给出电路及其相应参数。

网友C:
我和楼主一个团队的,那个7806之前我们考虑的也峰值电压的问题,后面先过了一个7809,再过7806问题是一样的。  而且在测量7809输出的时候也变成12V的。那个变压器是频率计拆下来用的,  原来电路过了一个7805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D:
量下交流输入电压,很容易搞定吧。全波整流滤波空载18V不离谱,18V输入对7806来讲也不超限,压降大点而已。

网友E:
7806的GND说法焊接问题?负载有没有?37伏以下对78xx系列的是没有问题的,加大散热片而已,万用表的交流毫伏档看看波纹电压大不大。电容的质量靠谱吗?

网友F:
看来又是忘记接负载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前辈指导,经多次试验,最终证明必须有负载,输入输出带滤波电容电压正常。
目前在电路中使用测得的电压已经正常。

网友G:
看到贴子标题时就怀疑是“最小负载电流”搞得,果然

网友H:
稳压器质量问题。

网友B:
特地看了一下相关手册,确实输入最高可至35V(**有误)。

7805~7818的输入上限是35V,7824的输入上限是40V。

特别注意了其中的两个参数:Line Regulation,Load Regulation。其中Load Regulation有个输出电流下限(最小5mA),说明在此电流以下可能不再保证其稳压效果。

H老师看的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I:
用了这么多的7805,不带负载电压一直正常的。7806倒是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但是也不会有异常的。
怀疑LZ买的7806是有问题的。

网友J:
整流加滤波,其输出电压和变压器输出电压有1.2倍的关系,至于7806输出那就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K:
这类三端稳压芯片,早期生产的都有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一般为4~5mA,空载时不能保证输出在额定范围内。
后来生产的这类芯片经过改进,输出空载也可以保证电压在额定范围内。
因此楼主遇到的现像完全正常。至于某次实验空载输出正常,某次实验输出很高,很可能两次实验使用的芯片生产厂家批次不同。
为避免这类问题,实验时应该带上至少数mA的负载,设计电路时也应该考虑是否可能出现稳压芯片完全空载的状态,例如稳压芯片在此电路板上,负载绝大部分在另一电路板上,两板用插头插座联接。
顺便说一句:稳压芯片在一块板上,大部分负载在另一块板上,是非常不合理的设计,应该尽量避免。

网友L:
你真的太笨了,你输出是空载,当然不对那,输出并个5kΩ电阻到地输出电压就对了.....哎,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L:
看见一些人提的这些弱智问题,都想骂,要是我学生这样问立马开

网友L:
怎么查资料的?

网友M:
不要太严格,任何高手都是从低手走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看见一些人提的这些弱智问题,都想骂,要是我学生这样问立马开

这个问题和智力无关,仅与知识有关。

智力不等于知识,反之也不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类三端稳压芯片,早期生产的都有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一般为4~5mA,空载时不能保证输出在额定范围内。
...

学习了:)

网友I:
LS,我20年前就使用三端稳压芯片,凡是LM之类的,从来没有发现空载有问题。
因为那时候的设备,电源是单独的,安装前,都是先空载测试电压,加负载再测试电压,都正常的。
倒是有些冒牌的,容易击穿损坏,把保险丝都烧掉。
所以,我觉得采购渠道很要紧。
我看NS的数据手册,也没有要求有最小工作电流。
此类芯片的静态电流就是4mA左右,应该不需要最小电流的。

网友K:
28楼:
我可是遇到过空载电压超出额定范围的情况,而且换了个厂家的同型号产品立即可以空载。
至于NS的数据手册,贴出来你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B:
AC14V过高,其峰值已经到19V了。轻载下,大电容滤波几乎输出峰值电压。

斑竹说的有理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类三端稳压芯片,早期生产的都有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一般为4~5mA,空载时不能保证输出在额定范围内。
...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28楼:
我可是遇到过空载电压超出额定范围的情况,而且换了个厂家的同型号产品立即可以空载。
至于NS的数据 ...

这个问题真的有讨论的必要。
国半是一家严谨的公司,他的数据手册还是比较正规的。
我敢保证,如果负载电流小于5mA,输出电压会高于正常值好几伏,我相信国半肯定会说,输出最小电流必须大于5mA,否则,客户早就索赔了。
我理解这个电流范围的真正含义只是以下指标的适用电流范围。
如果电流小于5mA,特性会差一些,但是绝对不会有巨大误差,甚至导致后级电路损坏的情况。
市场上有的产品出现问题,明显是IC设计或者生产测试出现问题,在小电流时IC不稳定了,但是不能认定最常用的三端稳压需要一个最小负载电流。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厂家的规格书有最小负载电流的描述。
只有类似LM317可调三端稳压,由于没有GND脚,才要求最小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K:
28楼:
我可是遇到过空载电压超出额定范围的情况,而且换了个厂家的同型号产品立即可以空载。
至于NS的数据 ...

再看看其中一个数据手册的部分内容:
当负载电流小于1A,输出的特性。最大50毫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再看看其中一个数据手册的部分内容:
当负载电流小于1A,输出的特性。最大50毫伏!

没错,手册上标的是50mV,但测试条件仍是5mA~1A,若电流小于5mA则超出测试条件,不保证表中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没错,手册上标的是50mV,但测试条件仍是5mA~1A,若电流小于5mA则超出测试条件,不保证表中结果。 ...

老大!请仔细看:
负载调整率,条件是5mA以上,最大50毫伏。
但是输入电压调整率,条件是小于1A,最大50毫伏。并没有提到5mA。
我相信,如果有NS的三端稳压,空载时,电压上浮几伏,没有人会接受的。
也许不同版本的数据手册有差异,三端稳压做到电压基本稳定,是必须的。
这些传统的三端稳压芯片,本身的静态电流大约4mA,没有理由还做不好。
倒是有些新的LDO,容易有不稳定的情况,一般数据手册都有详细说明和设计要求。

网友K:
gx_huang ,看来不拿出实物来,是无法说服你了。
记得不能空载的7805是德州仪器生产的,我回去找找看,也许还能找到。

网友I:
呵呵,老爷子比我还认真。
刚开始特相信NS、NXP,后来又相信TI,后来还相信MAXIM。
现在,谁都不相信,毕竟产品推出的时间周期越来越短,BUG就多。
但是三端稳压的78系列,只要是老牌厂家,还是比较好的。
7805之类的,主要有2种毛病:上电瞬间过压、没有负载过压。
但是这些故障,也遇到过,工厂反馈说都是便宜货,换正规的就好了。
另外,数据手册,我一般看的很仔细,有些产品就是要求电压稳定,需要事先计算的。
像温度仪表,7805就可以,但是78L05就不行,电压温漂严重,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性能差别很大。

网友P:
看来这个问题,是很多新手入门的时候都会碰到过啊。最小负载啊!

网友I:
人往往有从众的心理,三人成虎,错误也变成真理。
许多工程师往往没有仔细研究数据手册,人云亦云。
对于LM317,由于没有专门的GND,ADJ端的电压是靠电阻分压,外部分压电阻的电流要远大于ADJ的分流,精度才有保证,所以需要有最小电流的限制,这个电小电流最好加在分压电阻上,如果把最小负载加在输出上,分压电阻很大,效果就差一些。
而对于固定电压的三端稳压电路,本身的静态电流已经有4mA左右,有些还更大,没有外部最小电流的要求的。
我还从来没有找到国外大厂的数据手册,有提到最小电流的说法。
所谓的4mA或者5mA最小电流,无非是莫一个指标的测试条件。
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性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绝对不会导致输出电压高几伏的。
最小电流的说法,无非是人云亦云,或者某些国内不良厂家误导消费者,自己的产品质量不过关而找的接口。
比如LM317,测试条件是输出电流大于10mA,难道LM317要求最小电流是10mA?
错了,只要分压电阻有5mA左右,就足够了,输出电流为0,照样很稳定。

试问,认为有最小电流要求的工程师,有多少仔细看了数据手册,有几个理解了稳压电源的主要指标,有几个认真测试过指标?
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斤斤计较,电源是产品的关键电路,可靠性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网友Q:
关于78xx系列,不用找什么实物了,输出端什么不接电压都是准确的……
内部输出端与地之间会有两个串联的电阻,抽头接到反馈输入

但如果不能保证元件来源就没办法了

网友R:
78xx可以空载测电压,楼主的电路图画的那个纠结啊,能画顺点不?在自己上面找问题,不行就找个稳压电源来测。

网友S:
空载的原因。加个合适最小电流的小电阻。

网友P:
关于78xx系列,不用找什么实物了,输出端什么不接电压都是准确的……
内部输出端与地之间会有两个串联的电阻,抽头接到反馈输入

但如果不能保证元件来源就没办法了----这个说的非常对。NI等的内部肯定是串了电阻的,但是现在市场上很多国产的都没有这么做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好像默认,终端要接负载才能测出实际输出电压了。

网友T:
哎,这样一个问题N年前也遇到过,其实只要有个小负载就OK啦,有些稳压块不接负载也能稳压,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有的,这可能芯片内部有泄流电路,最好养成电源带负载习惯,这样会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