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可以在程序里读写flash吗?

楼主(2013-01-24):
F2812内部有256k的flash,通常程序都用不完,想用它来存一些配置数据,想问程序可以读写flash的内容吗?

网友A:
可以

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呵呵   指定相应的地址就可以读写啦  关于地址就需要看看内存分布情况啦

给定地址读应该没问题,问题是写呢?不能直接写吧

楼主:
能给个读写Flash的例程吗?

网友A:
跟普通的数据读写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地址的差别而已。把地址指向内部的flash地址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的数据读写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地址的差别而已。把地址指向内部的flash地址就好啦 ...

你这种方法读没有问题,写是不行的,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方法读没有问题,写是不行的,我已经试过了。

是不是你开了什么写保护之类的,或者是你选的地址就是只读的,看看芯片的映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开了什么写保护之类的,或者是你选的地址就是只读的,看看芯片的映射表。 ...

是F2812内部的Flash,不存在只读,至于有没有写保护我不清楚,但我看到说是擦除必须是整个页面。
我想知道怎么样进行写操作,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吗,看了一下相关资料没找到有价值的。

网友A:
擦除必须是整个页面

所有的nandflash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DSP会自己处理的,你不需要关心,照理说怎么读就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呵呵   指定相应的地址就可以读写啦  关于地址就需要看看内存分布情况啦 ...

2812你不是很熟吗,来一段代码给楼主试试。:victor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12你不是很熟吗,来一段代码给楼主试试。

哎呀  兄弟够早的啊   受你指点  不能直接给程序啦   自己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  兄弟够早的啊   受你指点  不能直接给程序啦   自己悟吧

你的意思是2812可以实现用程序写flash吗?
能否给个方向,看谁的书或什么资料?

楼主(2013-03-04):
问题还没解决,继续问,大牛们给点提示啊。

楼主(2013-06-18):
找了很久还是没有答案,估计2812的DSP程序中不能这么干,只能通过JTAG仿真器才能烧写flas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很久还是没有答案,估计2812的DSP程序中不能这么干,只能通过JTAG仿真器才能烧写flash。 ...

你看看flash.cmd中啊  这里面就是对flash的分配和利用   你可以结合2812中的flash  在cmd中开辟一段存期一些想存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flash.cmd中啊  这里面就是对flash的分配和利用   你可以结合2812中的flash  在cmd中开辟一段存期 ...

我是想在自己的程序运行过程中,用自己的程序对flash进行写操作,好保持数据下次上电还能用,而不是在烧程序时把数据一同写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自己的程序运行过程中,用自己的程序对flash进行写操作,好保持数据下次上电还能用,而不是在烧 ...

呵呵  这个意思啊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写外部flash的代码

网友C(2014-08-05):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D:
版主已经答疑,256K不大,片内的还嫌不够用呢,看来卤煮程序很小啊

网友E(2015-06-11):
楼主最后搞定了没啊?最后用的什么方法啊谢谢了
我也是想存一些设置的数据在Flash,掉电后重启可以调用这些设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