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CPLD控制ADC7862疑问

楼主(2013-01-24):
1.领导给的ADS7862的BUSY引脚悬空,难道用定时器吗?资源浪费严重不
2.CPLD提供的是30MHZ时钟,可ADS7862最大工作才8MHZ时钟,不是他的倍数,难道提供6MHZ的时钟给他吗?那样转换时间是不是延迟了很久,定时时间怎么算?
3.他说用单片机随时读取AD数据,是不是用2个单元存取数据,一个随ADS采集速率无限覆盖,另一个设个标志位,在没读数据时,从另一个单元复制过来;当发生读时,改变标志位,停止复制,把这个单元的数据读出去,然后复位标志位,又开始复制?可以不用FIFO吗?

网友A:
1. 不是CPLD的问题吧。
2. 这个问题用CPLD是有点烦,估计不好解决。个人觉得,可能是我CPLD用的少。
3.这个应该也不是CPLD的问题吧。

楼主:
是CPLD的控制的啊,猴哥怎么帖子不见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不是转到CPLD上面来了吗?

楼主:
现在难题不是转到CPLD控制上面了吗?他是模仿他人的板子,那人的板子就是这么接法的啊!我配合他,负责CPLD那模块,他自己模仿瑞萨单片机的模块!他一个经理太忙了,没时间问。求大家解决啊

网友A:
我,我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了。那就看别人怎么做了。我还没点思路,可能我没好好想。
太忙了,年底

楼主:
嗯,猴哥,你老忙吧!年底得个大大的红包

网友B:
AD的转换时间是可以知道的,在CPLD可以启动后等待相应时间再启动下一通道,不用BUSY也可以,30/5=6M,CPLD可以分频6M时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猴哥,你老忙吧!年底得个大大的红包

是呀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的转换时间是可以知道的,在CPLD可以启动后等待相应时间再启动下一通道,不用BUSY也可以,30/5=6M,CPLD ...

哎,对呀,我一直考虑8Mhz,忘记了可以小呀。
思维定势,反思

楼主:
嗯,我做了6分频为5MHZ,然后定时!一开始为想做6MHZ,5分频,不过怎么办到啊,可以双边沿出发计数器吗?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啊。
你的AD可以工作于8MHz,CPLDs降频使用啊。
生成时序直接读数,问题不大啊。

楼主:
      我的5MHZ,是同步计数器为2,溢出位 异或 ‘1’,然后得到6分频!“千里风123”的5分频怎么办到,可以说说,学习学习~
然后你说我弄个读标志,读标志有效时,写出去,不然保存/替换在内部单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啊。
你的AD可以工作于8MHz,CPLDs降频使用啊。
生成时序直接读数,问题不大啊。 ...

CPLD时钟肯定不能降得,AD数据存取只是他的小部分

网友B:
分频器在FPGA、CPLD大把应用,一个5分频就是计数器,计5个时钟,在第5个时钟上出个“1”,其他为“0”,不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频器在FPGA、CPLD大把应用,一个5分频就是计数器,计5个时钟,在第5个时钟上出个“1”,其他为“0”,不 ...

这个不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啊

感觉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难

你是鹦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鹦鹉啊

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