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USB+fpga通信

楼主(2013-01-24):
请教下大家关于USB的问题
我现在学USB,买了一个Cpress的开发板,现在想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单片机或FPGA不断的发送固定的波形数据给USB,然后通过,我现在只会把写好的固件用CPRESS软件下载到板子里,然后用做好的上位机来控制哪些LED灯亮,但是不会数据发送回来,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询问大侠们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在高速数据传输时需要用到Slavo FIFO这个功能,我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用FPGA开发板和Cpress开发板连接,按照下面的图?还分的同步和异步

在写状态的时候有个FIFOADR[1:0]指向IN FIFO,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在USB芯片把固件下进去之后USB芯片FIFOADR[1:0]这两个管脚执行的是一直是保持输入的状态,看FPGA给它输入什么数据。根据FPGA给数据的不同实现同步异步的功能。
我在网上也找了很大一堆东西,有些上位机打开就不能识别USB,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现成的例程呢,通用的,我好学习怎么编程,不然现在都不会编程
或者使用LABVIEW也可以,问题是遇到了如下问题
1.按照教程安装上了Labview的驱动

但是在VISA  interactive control 中的BASIC I/O中进行简单的数据通信比如写和读,就出现下面的情况return status为BFFF0015

网上找了好久都解决不了
然后用《USB应用开发实例详解》中的最后一章中的程序,一运行就出现VISA:  (Hex 0xBFFF000E) The given session or object reference is invalid.如附件3,STOP之后停在OPEN打开文件的时候就没有打开

用LABVIEW做界面一个周期短,时间快,不需要编写代码就能实现波形显示的功能之类的,所以我想用LABVIEW和USB进行通信,而不是选择VC
2.或者请教大家如何把USB的这些指令变成DLL动态链接库,这样LABVIEW中也能调用,我只会最简单的调用,在C里面写了个简单加法指令,记得是在函数中做的,然后封装了个DLL,函数的有输入x,y输出z,好像这样封装好之后,只需要输入xy的值就能通过DLL把z的值输出来,在labview中实现了调用,但对于USB是不是也是这呢?我看见一个简单的界面都需要好多头文件、函数、程序,怎么能封装成我需要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