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电源配适器怎么用?

楼主(2013-01-24):
如图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不叫适配器  就是一个接头
插头插孔大小要匹配
触电正负极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哪个是供电的,哪个相当于地线...

网友C:
通电后用万用表量一下那个正那个负。

网友D:
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啊…………………………

网友E:
一般中心线为正,外环为负

网友F:
万用表 一下就知道

网友G:
插头后面的脚是正,中间的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