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快点啊 关于单片机和CPLD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各位大侠好,请问上图5V单片机和3VCPLD通讯用的是什么方式?是SPI吗  又不像。用逻辑分析仪测量①②③④⑤点得到的传送一次数据的波形如下

波形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为1,2,3,4,5,其中1,2,3三根线上的波形是固定的,每次发送数据波形都一样,应该不是数据线,而且这三根线上的信号是由MCU发出的,如果把这三根线切断,只有MCU一侧有信号,CPLD一侧没有信号。
4,5两根应该是数据线,数据是CPLD发出来的 MCU接收
每次发送这两根线上的数据都会变化。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通讯方式,另外这几根线分别是什么线?谢谢了

网友A:
官方说肯定要电平转换,民间就是高手自己判断。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俺也不知道

网友:
好大方。。。顶一下!!!

网友B:
不就是个标准的电平变换电路么,引脚多的话也可考虑用74hct245之类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个标准的电平变换电路么,引脚多的话也可考虑用74hct245之类的器件

你好,请问:三极管的基极接在CPLD上,如果是从CPLD向MCU发数据,CPLD发1,MCU应该接收到的信号不是0了吗? 另外如果是MCU向CPLD发数据 ,这个三极管怎么工作呢 ?  还有 这种电路图的接法可能是哪种通讯方式呢 SPI用到4根线,这里用了6根线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三极管的基极接在CPLD上,如果是从CPLD向MCU发数据,CPLD发1,MCU应该接收到的信号不是0了吗?
正确
另外如果是MCU向CPLD发数据 ,这个三极管怎么工作呢 ?
两个三极管线路MCU不能发送
这种电路图的接法可能是哪种通讯方式呢
看不出来

单从图上来看,6根线都是CPLD向MCU单向传输的。4根线电平一致(如果确定CPLD不会烧坏的话也可能是双向的,不过没有限流电阻,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另2根电平翻转。

网友C:
如果3。3的芯片IO口可以耐受5V的话,根本不需要加电平转换,SIP一般是3线,1数据,1时钟,1使能,上面的图只能做单向,且注意三极管是反相输出(可以在CPLD或MCU反相即可),建议串限流电阻。
看你这图,CPLD与MCU直接都接上了4根线,说明3。3的芯片可以耐受5V,那三极管的作用就纯粹是反相了,但是反相完全可以在MCU或CPLD中实现啊,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C:
SPI口写成SIP口了,呵呵

网友D:
不可以加个电平转换的芯片?

网友A:
感谢大家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