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消除市电电网对设备的影响?!

楼主(2013-01-24):
俺有一款USB设备在实验室调试测试好好的,但是一拿到产线上去测试就出问题,主机老是跟USB设备掉连接,导致主机加载USB设备失败,很不稳定。后来,把生产线的流水线关掉,设备恢复正常,把流水线的机器(拉线的传送带的机器)打开后故障又出现了。可以认为是从流水线机器产生的干扰通过电网干扰了我的产品,但这个干扰测怎么出来?又怎么消除?
郁闷,我认为不应把工厂产线的环境作为测试参考吧?但灵道说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来解决它,TMD跟他解析他又不懂。看来又有的折腾了。。。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的,给些意见吧,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故障的现象就是主机检测到USB设备后又掉了,有重新检测到,又掉了,然后又检测到。。。。怎么办?手头只有个示波器,测电源的毛刺看不出有大的脉冲干扰。

网友A:
关掉产线再测试就没有了。

网友B:
你的设备电源不过关,发图看看

楼主:
我的USB设备是直接连在一个车载电脑上的,靠车载电脑的U口供电。而车载电脑是外购的,纠结啊。。。

网友C:
楼主在车载电脑的电源前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试试?或者能不能USB做成光耦隔离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车载电脑的电源前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试试?或者能不能USB做成光耦隔离的设备? ...

你认为这种情况,干扰是从usb电源线和地线来的,还是从数据线D+,D-来的呢,完全光耦隔离当然好了,单不符合我们现在产品的实际

楼主:
我在usb取电那里加个共模电感有没效果呢,产线现在又忙试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认为这种情况,干扰是从usb电源线和地线来的,还是从数据线D+,D-来的呢,完全光耦隔离当然好了,单不符 ...

你的车载电脑是从生产线上取的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车载电脑是从生产线上取的电吗?

车载电脑通过一个稳压电源供电,稳压电源是在产线上取电的。

楼主:
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车载电脑通过一个稳压电源供电,稳压电源是在产线上取电的。

你把稳压电源的供电加上一个隔离变压器 我估计是生产线有什么变频设备导致了你的电源不好,从源头控制一下。如果要用的话注意一下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和你稳压电源功率的匹配。

网友D:
电源采用隔离的,在线上安装铁氧体磁环,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他设备在电源线上的传导发射超标

网友E:
车载电脑上开关电源,不行上变压器,再不行就上示波器

网友F:
必须采用EMC/EMI技术,及电磁兼容

网友G:
先加共模电感和一个大电容,给USB设备滤波。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USB线换成带屏蔽的。接着,你可以自己用铜箔或者铝箔给你的USB设备弄个屏蔽罩,记得屏蔽罩要与USB设备的“地”连一起。

网友H:
是电源问题。把USB连线用质量好点的,或缩短点。

网友I:
又一次证明 工业用usb 及其不稳定
最好还是以太网

网友J:
同感。楼主解决问题讲一声,QQ:1032321596@qq.com。楼主支持你,加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现在可以认为,故障的源头是市电电网220,是传导干扰,因为我用电瓶给它供电,故障就没出现,排除了辐射干扰。另外,USb线已经很短,估计也不是信号衰减的原因。
我手头没有隔离变压器(研发环境恶劣),不能从最源头的那里着手。只能从我USB设备那边整改了,给USB电源线加滤波电路。但我怀疑是车载电脑的USB hub不稳定,受到干扰了,这就麻烦了。。。那鬼东西用的是廉价的低功耗芯片组,不是我设计的。
我测试有结果后在向大家报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感。楼主解决问题讲一声,QQ:。楼主支持你,加油!

谢谢

楼主:
上一下图,USB设备接口图,左边那个JI是通过usb先连到车载电脑,右边是我的uSB设备

网友K:
很有可能是接口供电不足的,或是USB数据线的导线截面积不足导致线阻大引起的。

网友L:
1 市网引入的交流线加滤噪器,
2 USB直流供电,加共模电感,电容进行电源滤波
3 usb线换质量好的,选用带屏蔽层,带磁珠的类型,尽量缩短usb线的距离
4 对你的设备进行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市网引入的交流线加滤噪器,
2 USB直流供电,加共模电感,电容进行电源滤波
3 usb线换质量好的,选用带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有可能是接口供电不足的,或是USB数据线的导线截面积不足导致线阻大引起的。 ...

我也曾怀疑过USB接口的驱动能力,电流不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怀疑过USB接口的驱动能力,电流不足

你可以取一个USB的插头和座,用0.5平方的软导线,长度0.5米左右,自己焊接一个,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此类问题,自已动手改制后效果很好,在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故障问题。

网友M:
你单位领导是对的,是电磁环境恶劣超限呢,还是你产品电磁干扰不过关呢

网友L:
工业现场电磁环境一般都很复杂,跟实验是没法比。还是要以提高自己产品的抗干扰能力才是王道,以不变应万变。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单位领导是对的,是电磁环境恶劣超限呢,还是你产品电磁干扰不过关呢

只能自身找原因了

网友N:
首先,你的USB有没有接专业的USB保护器件;其次和你布线也有影响,现场的EMC干扰到你的USB了,所以会出现问题。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一下图,USB设备接口图,左边那个JI是通过usb先连到车载电脑,右边是我的uSB设备
...

你的滤波太弱了。。电容太小了。靠USB设备那边的电容用10uF的。

楼主:
嗯,我再加个大电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你的USB有没有接专业的USB保护器件;其次和你布线也有影响,现场的EMC干扰到你的USB了,所以会出现问 ...

那我现在的电路上,在D-,D+线上加上高低钳位二极管,功效就相当于接个PUSB6B了吧?

网友O:
首先在电源上做**。单独用个稳压电源,最好是线性电源,带变压器那种。从别的设备取电,不靠谱。

还有,你用的是哪家的USB芯片,是不是国产的?我的经验是,台湾的HUB,国产的USB,很难适合工业应用。连cypess的68013a商用器件,在我们北方都有低温不识别问题,必须用工业器件。

D+D-加TVS之类的,对全速也许有用,对高速连接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首先在电源上做**。单独用个稳压电源,最好是线性电源,带变压器那种。从别的设备取电,不靠谱。

还有, ...

谢谢,那个芯片是飞凌的一款USB单片机,用的时候都发现有时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