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ADS编译器跟KEIL相比如何?

楼主(2013-01-24):
自己看了一点嵌入式的视频教学,是国嵌的。他里面的是ADS的,但现在好像Keil更好用些,由于自己还没去用过Keil编译ARM程序,以前学51的时候倒是一直用Keil3编译器,感觉很好,我想问的是现在学ADS会不会已经落伍了?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回答。(以下是转载的)
    Keil、IAR与ADS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内置了丰富的样例程序。对于嵌入式系统的新手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比较有用。因为你不需要了解系统是如何启动的,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改一下,加入自己的的代码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但是长远来看,如果你想了解嵌入式系统的精粹就难了。看过Keil的启动代码,说实话,如果初学者来学习的话,基本上看不懂!里面甚至引入了XML语言,程序都是可以配置的。面对冗长的代码,可能连看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而ADS不同,它的代码都是要用户实现的(一开始可以借用),多用几次,虽然入门比Keil等工具要难,但能很快的掌握系统运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从Main函数开始。
  也许ADS上没有像Keil一样丰富的例子,但完全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成熟的工程(比如SEP4020的Sample代码),在这个工程的基础上修改。这些工程的代码往往是精练的,易于掌握的。
  个人认为,ADS是最好的入门工具,虽然一开始可能没有Keil那么吸引人。可能我是从ADS入门的原因吧!:)如果你想真正的了解嵌入式系统,从Start.s(或Boot.s)开始吧!虽然刚开始的过程是枯燥的、乏味的。当然了,如果你有Keil的基础,也可以选择从RVMDK入门。但是切记不要满足于“从Main函数开始”。ARM汇编是很好玩的!:)
  当你认为你已经可以写ARM的C程序的时候,应该去了解编译器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RO段、RW段、ZI段,比如程序链接与分散装载,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让你在写程序的时候游刃有余。你才会发现,整个系统都在你的心中,它是自己取得第一条指令的,怎么进行硬件初始化的,怎么进行C语言运行环境初始化的,怎么调用函数的,怎么从函数返回的,C和汇编怎么转换的,系统怎么处理中断的,又怎么样从中断返回的。这时候,你会发现,写程序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当你觉得对底层系统已经够了解的时候,再尝试一下OS,了解一下任务、调度,做得越多,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东西越多。无论到哪一个层次,切忌浅尝辄止,深入进去,掌握它!

网友A:
ads目前确实有些过时了,arm已经拒绝维护ads,当时我们因为和客户同步的需求,要向arm公司购买ads,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就用盗版的吧,ads我们不卖了。

网友B:
现在ARM用RVDS

网友C:
ARM现在最新的工具是DS-5,ARM建议新的客户使用DS-5开发工具,并且之前的Realview ICE已经停产。用了Dstream仿真器进行替代。http://www.myir-tech.com/product ... orted-platforms.htm

网友D:
keil、ads、IAR只是外表不同,不用理会,我现在编程都用notepad,写了放在keil下编译好了,仅此而已

网友E:
用Keil,现在很多公司都用Keil了,ADS已经不再更新了,只到1.2版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目前确实有些过时了,arm已经拒绝维护ads,当时我们因为和客户同步的需求,要向arm公司购买ads,得到的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