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DIY设计'】stm32f3系列超频工作于144Mhz的合理性!

楼主(2013-01-24):
    前几天 搞了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433290-1-1.html ,为了测试性能,忽发奇想,能否使其工作于更高的频率,比如说144Mhz。然后改了pllmul,使其工作于144Mhz,任其自生自灭,居然几天都没问题,很稳定!
    有客官可能要说了,那就是试验性质的玩玩的呗,实际产品中谁敢这样呢?为什么不敢用呢,原因无非如下:1、就ic产品来说,不同批次的生产工艺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基于维持交易成本较低水平的交易本能来说,消费者没必要去超原来合约规定的范围来使用,否则,一定有亏吃。比如说,标称最高支持72Mhz,偶尔有的批次可以超频到144Mhz,那么在实际产品中,用144Mhz就是开玩笑;2、从ic公司角度来说,大规模容忍超规格使用,是对自己利基的漠视和伤害,所以一定会加以控制,这也是不能用在实际产品中的原因。

    这个stm32f3系列,官方说法是最高只可以工作于72Mhz,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144Mhz的pwm!换句话说,其有一部分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以后也按照此144Mhz的规格供货的!而我们知道,除非刻意设计,否则,ic设计中一般来说会用同一个标准单元库。如此一来,此ic上的其他部分,也是显然、必须、可以、工作在144Mhz的!当然这里也不排除,ic设计部门受到销售部门的巨大压力,故意、刻意弄差性能,但这个可能性实在很小很小。
    另一方面,俺最近几日随手运行的flash,2ws,cpu 144Mhz的系统,确实有很强很强的稳定性,就没死过!
    所以,stm32f3系列超频工作于144Mhz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网友A:
我也常玩超频测试。不过楼主的观点不大苟同。
144Mhz的pwm 就说明能跑 144MHz?!
那只是个时钟而已, 有不是内核!
就好象很多芯片的 PLL 还跑到更高的频率后再分频给内核。比如 STM32F1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常玩超频测试。不过楼主的观点不大苟同。
144Mhz的pwm 就说明能跑 144MHz?!
那只是个时钟而已, 有不 ...

咱们用贝叶斯观点来看看:pll和pwm所用到的电路规模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pwm能够144mhz,那么整个芯片可以工作于144mhz的先验概率远远大于pll可以运行于144mhz所致的先验概率。然后俺测试的结果是其确实很好地工作于144mhz。历史也有了,现实也对了,目前的最优决策就是:可以工作于144mhz!

另一方面,从ic设计角度看,除非刻意,否则:一批样本中,一旦有可以运行于144mhz的,其它大多数都可以运行于144mhz的可能性应该会非常大了,再加上前面的结论,实用性就更强了。

网友B:
LZ的概念不清啦。
STM32F3的timer/PWM本身就是设计能工作在144MHz,而STM32F3的CPU、RAM等等设计能工作在72MHz,这些都是保证在1.8~3.6V、以及-25~+105度都能工作的。
LZ让STM32F3在3.3V及室温下稳定工作在144MHz,这说明其在室温下的超频性能好,但ST肯定不保证这个工作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概念不清啦。
STM32F3的timer/PWM本身就是设计能工作在144MHz,而STM32F3的CPU、RAM等等设计能工作在72 ...

如果stm32f3不是st出的,而是台湾或者大陆的某个小公司做的,那么一些客观的分析和试验可以得出更好的结论!不迷信,应该是吾等电工的基本价值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的概念不清啦。
STM32F3的timer/PWM本身就是设计能工作在144MHz,而STM32F3的CPU、RAM等等设计能工作在72 ...

完全同意IJK的观点。考虑到其它的限定条件,72MHz是更合理的值。还过我也不怀疑它能工作在144MHz,关键是要有明确的限定条件。

楼主:
还有一个角度:不管是 cortex Mx,都是arm授权来的。即便st是巨厂,基于成本考虑,也没必要搞f4系列一个,f3系列一个,应该都是同一个M4f(当然前提是工艺相同,但想象不出来凭什么更新的F3,会采用老工艺)。所以cpu部分也是可以工作在144Mhz,甚至168Mhz以上的!

网友D:
LZ分析的比较合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常玩超频测试。不过楼主的观点不大苟同。
144Mhz的pwm 就说明能跑 144MHz?!
那只是个时钟而已, 有不 ...

同意

网友F:
能DIY的都是高手

网友G(2013-05-27):
我是菜鸟,能否教教我如何设置超频

网友H(2020-04-17):
不要臆测,用事实说话,先做全温度范围全功能试验了再说,产品的可靠性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