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电阻气什么作用?

楼主(2013-01-24):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高压并且电解电容的时候用的多  均压电阻

网友A:
像风力发电上的支撑电容组 电解的基本都会用到

网友B:
除了均压,还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C:
串联电容中的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风力发电上的支撑电容组 电解的基本都会用到

那电阻的取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均压,还提供放电回路

嗯,取值有什么要求?
根据电容大小?
放电时间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计算依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取值有什么要求?
根据电容大小?
放电时间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计算依据 ...

与电容的容值大小,放电系数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容中的均压。

为什么第二个电容要提供分压电压呢?

网友C:
R的取值要求:
流过电阻的电流远大于电容的漏电流,电容的漏电流小于0.1mA,流过电阻的电流取值 I=1mA即可,220V整流滤波后约U=310V
两个相同的电容串联时,R+R=U/I=310K,R=(310/2)K=155K
结果R=155K,取100K~150K都没问题。注意:R取值过小,则功耗太大,R取值过大,会影响其均压效果。
评论:
在这个图中,你觉得电容耐压多大算有余量呢?假如源电压是600V,用二个450V的串起来,加起来有900V了,按正常情况来理解,应该够了,但是如果是单个900V的电容的话没问题的,现在是二个450V的串联,因为电容存在漏电流,所以如果没有均压电阻的话,二个电容很容易因为等效直流电阻不一样的关系二端承受的电压不一样,极限条件下有可能单个达到600V,这种情况是不能发生的
至于为什么不用一个电容而要用二个串联,那是因为高压的电容不好买,而且也可能从价格方面考虑
串联的电阻也有给电容放电的作用
至于电阻的取值,一般来说需要<<(远小于)电容的等效直流电阻,以减轻电容漏电流不一样带来的不均衡。

网友E:
学习了 ,版主就是版主

网友F:
串联R是均压的作用,保证两电容得到的电压是一样的,因为电容的参数是一样的,要是没有R分压的话,两个电容充电不一样,很容易把电容搞坏的;其次,R的取值不能太小,太小的话整机功耗就会大了。

网友G:
一般这种均匀电阻都是选择的水泥电阻,直接安装到电容上也非常方便,怎么会是两个串联的呢,在PCB上么?

网友H:
串联可能是选的电阻耐压不够吧,一般来说用一个就够了。如果功率不够可以使用多个电阻并联,以加快电容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R的取值要求:
流过电阻的电流远大于电容的漏电流,电容的漏电流小于0.1mA,流过电阻的电流取值 I=1mA即可 ...

嗯!
非常感谢,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种均匀电阻都是选择的水泥电阻,直接安装到电容上也非常方便,怎么会是两个串联的呢,在PCB上么? ...

在pcb上的,电压比较高,一个1206电阻的耐压不够,两个才行。

网友I:
般高压并且电解电容的时候用的多  均压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R的取值要求:
流过电阻的电流远大于电容的漏电流,电容的漏电流小于0.1mA,流过电阻的电流取值 I=1mA即可 ...

向斑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