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扫描转换发现邻通道会影响

楼主(2013-01-25):
AN0电压的变压,会对AN1有影响。如AN1输入电压不变,把AN0电压从0调到5V,对AN1转换结果有影响,转换值会随AN0输入变大而变大.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变大多少?  是你硬件电路有干扰,,,? 你先测下你的输入电压有没有随着变化再说吧,,,

网友B:
LZ可以把采样时间加长,看看情况是否会改善。

网友C:
硬件电路有干扰,线画的太近了?

网友D:
是不是采样时间不够?ST公司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在国外还不得赔死啊?

网友E(2014-01-17):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单独采样一个通道,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扫描的话,就产生误差。
单次扫描800正确,扫描50次,平均值也就是在700,误差100.

网友F:
我的stm32f407也出现这个问题,采用3个ad同时扫描12通道,有几个通道会受到影响,而且非常明显,受到影响的ad输入通道只能靠外部电路稳住,比如在ad输入端加buffer,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G:
同问,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