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能同时检测AC(120V/240V)电流和DC(3V-12V)电流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25):
如题, 外围电路越少越好!

网友A:
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同时检测AC(120V/240V)电流和DC(3V-12V)电流
不就是两路输入嘛.
倒是具体参数, 比如电流范围会影响方案的选择

网友B:
想简单的,直接采用霍尔器件。当然,简单不等于省钱。

楼主:
好像没讲到电流范围, 只要求越精确越好, 有什么好方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