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有无能同时检测AC(120V/240V)电流和DC(3V-12V)电流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25):
如题, 外围电路越少越好!

网友A:
AC就绕个线圈吧,DC就电阻啦

楼主:
有没有IC可以直接测的?

网友B:
请说明精度

楼主:
DC: 3V - 24V; 0至1.5Amps
AC: 110V - 240V; 0至1.5Amps

测量越精确越好!

网友C:
直接单片机做可能价格反而便宜

楼主:
直接单片机做, 如何做?串一个电阻,测电压?损耗太大了吧?

楼主:
现在客户要求测量范围为:
DC: 3V - 24V; 0至5Amps
AC: 110V - 240V; 10至20Amps.

我想用霍尔元件,查了一下霍尔元件ACS714的DataSheet发现其Sensitivity是mV/A,是否表示输出电压增加1mv,电流就增大1A, 那我要精确到毫安级的,该如何算?

网友D:
得加个运放

网友E:
这个要求和直流电源检测(AC入DC出)很一致。

5A的电流测量精度达到毫安级别难度很大了,精度太高了,20A的交流就更不用说了。

6位半万用表34401A,DC3A档位年精度为4.2mA,AC3A为6.3mA。
神器8位半万用表8508A在测量DC5A时年精度为2.3mA,AC20A时为18mA(感觉这个表要求人品正常)。

LZ设计已经进入高精度测量领域了。

常用的测量电流的方法就2种:
1) 霍尔元器件,目前商业级别的精度能达到0.1%FS(室温,年稳,需非线性校正),无介质损耗和隔离测量是它的优点;
2) 采样电阻,34401A的采样电阻为0.1欧姆(大电流)和5+0.1欧姆(小电流)。

如果楼主愿意降低精度,使用霍尔元器件是最方便的。很多厂家都有现成的传感器模块,直接供电就输出了。霍尔器件本身的是 电流对电流(和线圈比有关,我常用的是测量1A对应1mA输出)。

采样电阻能做到较高的精度,尤其是在小电流的时候。但是有压降,想减少压损就必然会导致信号变小,另外还有电阻发热问题,因此电路就麻烦,虽然成本低,但是设计难度大。

如果精度要求更高也可以采用8位半万用表8508A的方法,就是小电流采用采样电阻,大电流采用DCC(直接电流比较)。

我推荐的方案是直流使用采样电阻50mΩ直接连接到DC电源的正,后接AD8210,采用高端电流检测方法;交流采用现成的霍尔电流测量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请再问一个问题:看规格书上,霍尔元件ACS714ELCTR-20A的精度(Sensitivity, Sens(Typ) (mV/A)典型值是100,是否意味着,如果输出电压增加100mV, 测量的电流就增加了1A, 也就是说,电流测量的最大的精确为 1000mA/100 = 10mA?

网友E:
看了一眼ACS714ELCTR的数据表,100mV/A说的是灵敏度。
Vout = K * Iin, 这个 K = 100mV/A,(Iin为输入的被测量电流,Vout为传感器输出电压)。
但是因为器件和电路的原因,总有偏移,我们喜欢用线性校正的方法(简单直接):
Vout = ( K + Δk)  × (Iin + Δi),每个系统在出厂的时候做标定,用最小二乘法可以确定Δk和Δi。
如果采用线性校正,那么传感器的非线性指标是影响 出厂精度 的主要指标:1.5%。LZ用这个器件在测量DC 0~20A 电流时,最大误差会在300mA左右。

这个误差LZ如果觉得大,那么可以采用如下2个方案处理:
1) 器件筛选。因为这个器件的非线性指标典型值为1.5%。白话一些,就是90%的器件出厂的时候非线性误差都在1.5%以内。如果是大厂产品,质量控制好,那么这个指标的概率分布应该是正态的。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每20个应该有一个在0.5%以内(最大误差为100mA)。
2)非线性校正。可以采用多项式插值。我常用三次样条插值算法,用这个方法可以获得较高的出厂精度。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出厂精度。这个离说明书上能写的精度还远着呢!因为器件在使用及存放的时候(尽管温度、湿度及外应力不变)还会有参数漂移的问题。这个指标我们叫长期稳定性。我们很多产品在出厂标定时可以轻松到万分之一的指标,但是说明书中年稳指标只能标0.5%。

ACS714ELCTR数据手册没有给长期稳定度指标,LZ自己试验确定吧(这种试验条件要求极其苛刻)。

附我的一次郁闷经历:
我们有一个产品,能测量交流电压,精度为0.1%,5000元左右的售价。客户嘲笑我们,拿其它公司的产品,也是0.1%的(1000元以内)和我们对比,结果变一变频率,它们测量的数据变化了,然后变一变温度又变化了。我说如果比年稳定度,我们的产品更有优势。客户说不用比了,两家公司的产品都标定0.1%,人家是大公司,价格又便宜,你好的地方我们领导又不懂,再说一年以后我做什么都不知道了,看什么年稳。结论就是我xx。

网友F:
LS你们是什么公司,说明书数据这么严格。说明书上给出采样精度数据不都是有测试条件的吗?温度、频率、测量数值等等,改变测量条件当然会改变测量结果

楼主:
非常感谢gregy_cn的回复,特别是那个“郁闷经历”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