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直接驱动 5V 普通蜂鸣器是否可行??

楼主(2013-01-25):
不使用三极管,直接使用开漏输出?

楼主:
怎么没人这么做呢?不是可以省下个三极管吗?

网友A:
不行

驱动不了,而且容易烧芯片
不能省的不要省

为什么呢?他不是有5V耐受的GPIO口吗? 官方不是也推荐用FT口驱动5V的液晶屏?

网友B:
你不怕电压不够?

为什么呢?他不是有5V耐受的GPIO口吗? 官方不是也推荐用FT口驱动5V的液晶屏?

网友C:
主要看看那个蜂鸣器用多大的电流?超过10MA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开漏输出的GPIO电流应该很大啊,只取决于上拉电阻和mos啊?

网友B:
32芯片工作电压是3.3V,你怎么输出5V,,,高电平只有3.3V

不要那么肯定。

网友D:
不能省的,电流不足以驱动。

网友E:
也来表个态, 表示严重不赞成.
原因很简单, 蜂鸣器可不象 LED 那样有温顺的脾性.

楼主:
那好吧,一个三极管也省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A:
不是电压的问题,是电流的问题,在加上蜂鸣器本身的问题。
你想把芯片烧了尽可以试试:lol
如果是LED倒是可以的

网友F:
应该不行

网友G:
我建议楼主做一做相关的破坏性测试;
我太胆小,每个IO口的电流我要计算过;最多不超过2mA;如果有电容性负载,这个余量就更小心了;
今天焊了三块电路板;密密的引脚仔细一检查,发现和机器贴出来的一样好;:P
下周开始上程序实调;(程序还只是空架子)

网友G:
有一种数字三极管我硬是没敢用;我担心贴片的时候数字三极管只要坏掉一个,STM32可能就全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楼主做一做相关的破坏性测试;
我太胆小,每个IO口的电流我要计算过;最多不超过2mA;如果有电容性负载, ...

我试验了一下 IO倒是没坏,开漏输出的话它有20mA的吸入电流。

网友H:
不赞成这样做

网友I:
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数字三极管我硬是没敢用;我担心贴片的时候数字三极管只要坏掉一个,STM32可能就全完蛋了; ...

啥是数字三极管阿,很容易坏么。

网友K:
即使可以也不建议这么做的

网友L:
电压似乎不够

网友M:
虽然1个IO可以20ma但总电流有限制的

网友N(点评):
这个20mA不属于160ma总电流之内的。

网友G:
并非数字三极管容易坏而是曾经贴片过一批电路板,上面的9012容易贴的时候坏掉;
如果坏的是数字三极管,短路式损坏,那就要出大事了;整块板要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