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载波通信器件!

楼主(2013-01-25):
见图,求图中两个红色方框应该用什么器件?这个应用是把网络摄像头的视频远传到电脑,具体如下:

1、摄像头是带LAN接口的,电源由右边的红色方框提供。
2、图中红色线被限定在两线制,就是类似固定电话的电话线,既能供电,也能传数据,长度1000到2000米。

我们觉得应该用调制解调的通信方法,但是对这个不懂,只是隐约觉得红色方框应该是类似宽带猫的东西。求大侠帮忙!

网友A:
除了猫还真想不出有其他的东西合适的。
网线POE供电吧线太多了,用485吧又供不了电

网友B:
要不限制用电线的话,还可以用光纤。

网友C:
红色的是光纤,两个点是光电转换器

网友D:
485通讯,电源线载波

网友E(2013-05-14):
应该是电力线载波通讯模块 看这个介绍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6977

网友F:
传输的是视频信号,数据吞吐率比较高,应该用宽带载波,窄带载波通讯速率太低了,用专用线路中间不加其他设备,传输一两千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