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在SDK中读写DDR2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最近在用xcslx16中用MB+MCB读写DDR2是遇到了问题,在sdk中用C语言写的读写程序在运行到读写的地方时就停止,如Xil_In32(),和Xil_Out32(),有时候能写17个数据,然后就停止,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函数不了解,怎么不直接用指针呢

网友A:
还有,程序是BLOCK RAM中运行的,还是DDR,会不会你把DDR中的程序给冲掉了

楼主:
指针也用了,也卡死在那,程序是block ram中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程序是BLOCK RAM中运行的,还是DDR,会不会你把DDR中的程序给冲掉了

指针用了,也卡死在那,程序是在block ram中运行的,

网友A:
那应该就是你DDR接口没配好,或者是硬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你DDR接口没配好,或者是硬件的问题了

昨天测DDR电压为1.9V,应该是1.8V,后来改了也不行,大部分是硬件问题了。如果是硬件问题,当DDR存储不能正常工作时,是否影响MCB工作?我自己觉得此时MCB读写数据时为什么不是写不进去读不出来或者写和读的都是错误的数据?SDk的程序怎么会卡死那边?

网友B:
有可能是DDR初始化过程没有完成,你就开始读写了。main函数入口处加一段延时,几毫秒就可以了,再试试。

网友C: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呵呵   顶一个   呵呵呵     呵呵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