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CC2591怎么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3-01-25):
CC2591是我用过的最容易出问题的IC了,Pin10,Pin11动不动就短路!

TI的工程师们,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

我都在这两个Pin上加了3个TVS管了,板子还严实地包在塑料壳里。

网友A:
一个 Zigbee 无线收发模块.
11 脚是个射频端. 比较脆弱. 可以跟供应商或代理商咨询一下
期待看到进一步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