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串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奇偶校验一点作用也没有

楼主(2013-01-25):
我把单片机设置成ODD,上位机串口软件设置成EVEN,数据照常收发,反过来也一样,这个校验有毛用啊

网友A:
那只能说明软件不作为三。

网友B:
我也发现了
不少软件都不怎么校验
而且坑爹的有些软件只做发送校验或者只做接收校验

最坑爹的是, 某些模块或者设备, 说明书上说XX校验
实际上只做接收校验或者只做发送校验

网友C:
是上位机的问题吗?我也遇到过

网友D:
接不接收,发不发送关什么事。校验就是给你处理前面的数据对不对的。不对丢掉,校验就这个用

网友E:
超级有用,我用它作为9位串口通信编写PC软件;P~

楼主:
我弄到现在,发现是我读串口收到的数据的时候,只接收数据去了,没有判断错误标志位,只能说上位机串口助手只管发送校验,不管接收校验,我在单片机上原来的也是只管发送,没管接收

网友F:
可以在串口发送接收不用校验,在接收程序里设置第一个数据为校验数据,看第一个数据对不对,如果对就接收这一帧数据。。。

网友G(2014-05-08):
我觉得奇偶校验一点用都没有,搞的校验方式不对时反而接不到数据,校个屁啊,又不能校正数据,知道是错又怎样?丢了?丢了也是错,有什么用?通知重发?怎么通知,还是要发数据来要求的啊,还不是要协议来解决,既然有协议解决,要校验有个屁用!

网友H(2015-08-11):
我觉得12楼说的很对。。

网友I(2016-05-11):
肯定有用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12楼说的很对。。

是的,14楼说的也不错

网友K:
有用的,校验是否对,要主动去看

网友L:
自己写个上位机看看,这个纠结一般是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M:
不懂的人说的话

网友N:
是否有用,看情况吧。
带通信协议的,且协议上带校验机制的,这个校验基本没什么鸟用。
不带协议的,可以简单判断当前字节是否传输正确。
一方只发,另一方只收的,可以快速知道是否需要搭理本次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