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双串口MCU求助

楼主(2013-01-25):
新手求教,之前一直用该芯片的RX TX通过485芯片完成和其他单片机的通信,想问一下,如果两片MCU在一块板子上,能否直接用MCU1的RX和MCU2的TX对接完成信号交互,因为两块单片机距离很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不知道是否需要加硬件隔离或者是辅助,

网友A:
可以,我一般还串个300欧姆电阻

网友B:
可以。近距离不用串电阻吧。

网友C:
近距离串电阻的作用:
防止GPIO配置错误,GPIO冲突。一般不需要。

网友D:
应该串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