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是如何计算得到的呢

楼主:
这个电容是如何计算得到的呢?有什么方法没有啊?

网友A(2013-01-25):
这个是去藕电容,滤除高频干扰。一般104,103,就好了。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取值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国际惯例吧?!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常见IC电源滤波值

网友D:
好像是国内的专利,不知道是中兴还是华为的

网友E:
退耦电容,减小电源对GND的阻抗。。
我是这么背的。。

网友F:
ULN2003是三级管阵列,不需要加退耦电容吧!

网友F:
我想这个104加在那个峰鸣器电源的地方,就是R19的右边,会有点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