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封装的问题啊,大家看一看吧,泪流了……

楼主(2013-01-25):
情况是这样的。小白楼主用的是pads软件画封装的。我照着敲了一下。一开始是第一个,calculate以后,pin的width大于了手册上的最大值,而且吧,中间芯片搞得这么大会不会跟引脚距离太近了?

楼主:
额,一开始是第二张图,calculate后是第一张了

网友A:
不会这个软件,我还在使protel99.不过pin的width很正常啊,不大就焊不上去了!一般都会稍微大一点的

网友B:
不算近吧。顺便问下,这软件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个软件,我还在使protel99.不过pin的width很正常啊,不大就焊不上去了!一般都会稍微大一点的 ...

但是超过手册上给的最大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近吧。顺便问下,这软件啥名?

PADS

网友C:
肯定有问题了,焊盘长度应该比PIN脚长0.3mm或者器件高度1/3,两者取其大者。

网友C:
另外你焊盘的宽度明显小了,至少要等于引脚宽度,推荐稍微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问题了,焊盘长度应该比PIN脚长0.3mm或者器件高度1/3,两者取其大者。 ...

焊盘最大不就是2.3吗?现在的值是2.3,pin1.95。另外pin脚我输入什么值,最后他都给我1.95,宽0.6,点calculate就到那个值。焊盘也是,自动更改到2.3……

网友C:
我是用AD的,没有用你的软件,但是焊盘尺寸肯定是可以自由修改的,焊盘宽度还可以再大点,SO8的间距完全不会影响到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AD的,没有用你的软件,但是焊盘尺寸肯定是可以自由修改的,焊盘宽度还可以再大点,SO8的间距完全不 ...

那就按option2改。把那个限定最大值给改掉。引脚会不会太长啊?好像按照手册上应该是1啊,这边自动更正到1.95,引脚比手册长,宽,没关系吗?

网友C:
我是2.2*0.7你看下我的比例,你的比例我横竖觉得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咦?你主芯片的那个焊盘呢?2.2*0.7是主芯片的中间那个焊盘的大小啊?.我换大了这个样子。等我上图

楼主:
这个是改大了之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咦?你主芯片的那个焊盘呢?2.2*0.7是主芯片的中间那个焊盘的大小啊?.我换大了这个样子。等我上图 ...

说的是四周的焊盘嘛,普通SO8没有中心那个散热焊盘,你先把周围的参考了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四周的焊盘嘛,普通SO8没有中心那个散热焊盘,你先把周围的参考了好不。 ...

哦,四周的啊。四周的就是改pins那个模块的值吧?他直接给我calculate的时候变了,怎么改,都是这个值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四周的啊。四周的就是改pins那个模块的值吧?他直接给我calculate的时候变了,怎么改,都是这个值哎 ...

这个是你软件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用Protel99和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你软件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用Protel99和AD

那再请教一下,我画的这个芯片上面pin的width和length你填的画会填多少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填错……

网友C:
我前面说了啊2.2*0.7,另外楼主你好像用的向导在做吧,能不能不用向导,自己画了,那样最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说了啊2.2*0.7,另外楼主你好像用的向导在做吧,能不能不用向导,自己画了,那样最自由。 ...

哦……肿么算的啊,我真是笨得作死

网友C:
我前面说了的啊,+0.3mm,请自己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说了的啊,+0.3mm,请自己找一下。

长度不是应该是1点几吗?J-B再除2.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C:
在引脚长度之外,加0.3mm或者器件高度1/3,取两者较大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引脚长度之外,加0.3mm或者器件高度1/3,取两者较大者。

引脚1.2+高度三分之一0.6,那也是1.8啊

网友C:
啊,那你就画1.8啊,注意加的那部分要在芯片外面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那你就画1.8啊,注意加的那部分要在芯片外面那边。

哦,懂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