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输出问题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楼主(2013-01-25):
各位前辈,我做的一个开关电源,输出24v,我想输出+5v,我用lm317降压到5v给后级负载用(后级负载200ma以内),我发现了一个问题:+5v的输出在开机一瞬间会突然窜到9v,然后才迅速的降到5v,我后级负载有mcu,这样肯定不行,求前辈指导一下。   (我的5v跟24v是共地的,会不会是串扰?)下面是图,不知道这样设计合不合理?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妥.把C9加大一点,R21改为500试试看

网友B:
你的输出电容的位置好像不对吧,应该接在输出和GND之间吧。 个人意见,等大神来解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电容的位置好像不对吧,应该接在输出和GND之间吧。 个人意见,等大神来解脱。 ...

说得对

网友C:
压降太大  电容不对  电阻取值过大

网友D:
由于C7、C9的充电效应,导致U4第一脚与第2脚在开电瞬间短路,C7、C9充电,U4的1、4脚间阻值<R22,导致ADJ输入电压不对,从而输出也出现问题,直到充电完成后,1、4脚间阻值=R22,这时输出电压才正常。去掉C7、C9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由于C7、C9的充电效应,导致U4第一脚与第2脚在开电瞬间短路,C7、C9充电,U4的1、4脚间阻值 ...

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也就是你把c7c9接到vcc和gnd之间就差不多ok.

网友D:
看PDF,R22对应R1,R23对应R2,C7、9充电期间,1、2脚电阻R1变小,VOUT升高,当充电完成后,R1恢复到R22值,VOUT也变正常了,现象与公式符合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下午忙,

楼主:
哦,原来是滤波电容接错了,板子也是画 错了,查了好长时间,谢谢各位的无私帮助。

网友E:
LZ太粗心了吧

网友F:
这样压降很大317发热应该很厉害吧?

这个还要看后端负载吧,,我觉得LZ要200mA的负载 LM317肯定受不了 我的板子上108mA时就烫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压降很大317发热应该很厉害吧?

这个主要看你的负载啊,负载很小就没什么热量的,其实主要的还是317稳压后的波形,要尽量减少杂波。这个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太粗心了吧

一直去关注24v输出了,我太大意了,这个毛病要改正,谢谢斑竹提醒

网友G:
不调压的输出5V,直接就用LM7805就行,何必用LM317。

网友H:
24V转5V的,317本身功耗会很大,很烫奥,要做好散热。

网友I:
压差太大了,建议还是在输入前串电阻,要不L317估计要被烫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调压的输出5V,直接就用LM7805就行,何必用LM317。

7805我用过,但是很烫,并且杂波很多,因为负载不大,317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压差太大了,建议还是在输入前串电阻,要不L317估计要被烫坏

没什么问题,因为负载比较小。谢谢指导

网友J:
压差要小一些,另外加散热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7805我用过,但是很烫,并且杂波很多,因为负载不大,317还是不错的

7805使用时必须加散热片使用,加散热片后输出电流可达到1.5A,如果不加散热片他的输出电流最大只能达到0.5A且很热烫手。

楼主:
增加散热片就增加了成本,且占了很大的地方,还是317好

网友K:
这个用三端稳压就好,没有必要用lm317。图中电容的接法有误,应该一端接输出,另一端接地就行 。

网友L:
建议用开关电源去做,这个线性压降太大了,会很热很热,用LM2575 开关型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妥.把C9加大一点,R21改为500试试看

更R21没有关系吧,,R21 只是限流的而已  保护LED的吧

网友M:
请问22uF的电容有何用??0.1uF的就够了啊。

电容解法有误,还有R22干嘛用那么大的  建议用240ohm 的  R23用732的

网友N:
如果用LM317可以的话那用7805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们的发热量几乎是相同的。我有一块相当成熟的板子就是用贴片的7805完成24V转5V,后面带个单片机,很稳定

网友O:
呵呵,楼主太粗心了,这个应该是画好后,没有去仔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