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C6713B的 HPI口

楼主(2013-01-25):
最近在做一个实验,设计一个ARM和DSP通信的板子,想用TMS320C6713B的HPI口和ARM的GPIO口相连,用来ARM和DSP进行数据通信。但是查了下TMS320C6713B的芯片手册,说道:
− Device Endian Mode (HD8)
0 – Big Endian
1 − Little Endian

− Bootmode (HD[4:3])
00 – HPI boot/Emulation boot
01 – CE1 width 8-bit, Asynchronous external ROM boot with default
      timings (default mode)
10 − CE1 width 16-bit, Asynchronous external ROM boot with default
     timings
11 − CE1 width 32-bit, Asynchronous external ROM boot with default
        timings

− HPI_EN (HD14)
0 – HPI disabled, McASP1 enabled
1 − HPI enabled, McASP1 disabled (default)

从上面看出,我要使用HPI口的话, HD14上电的时候要求为1, HD[4:3] 我希望是10,而HD8我希望是1。即使上电稳定后这些管脚被释放,可以跟ARM以HPI的方式进行通信。那么这些管脚在上电时会不会受到ARM管脚输出电平的影响? ARM 与 DSP上电的顺序不好控制,而且ARM上电期间管脚是输入, 输出(高/低),三态,也不好控制。所以会不会影响DSP HPI的使用?
诚恳的请教大家的指教。

网友A:
没有用过的,帮顶一下

网友B:
ARM先引导,把6713置入复位,然后在GPIO上生成你要的HPI信号,然后再把6713置出复位就OK。

网友B:
不过要是你的ARM和DSP的reset连接在一起就麻烦大了,最好把DSP的reset和ARM的GPIO连接在一起,ARM作为主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