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钻个牛角尖,谁能给我拉出来【很简单的】

楼主(2013-01-25):
最近学习nandflash,看了关于k9f1208的操作方法,理解了。就想试试写下k9f1g08。上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它一页的大小是2K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行地址确是A0~A11,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范围不就是0~2^12  -1了吗,也就是4K!按理说2K应该是A0~A10就够了呀

是不是这款芯片有什么和1208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我转换错了
求解
谢谢你们

网友A:
他的行地址和列地址是共用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flash不是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行地址和列地址是共用的

嗯,你说的没错,A0~A11是列地址表示的一页中的第几列,A12~A27表示的是第多少页,他们合起来就是一个具体的地址。那么A0~A11的寻址范围不是4K-1吗,但是他的页大小是2K呀
麻烦你了

网友C:
我来试试:我想你应该清楚 Nand flash 和 Nor flash的区别的吧? 那你所用的Nand flash最小可读写的单位在datasheet里应该也有吧?楼上二位的意思是:Nand flash所操作的地址是与ram不一样的,你可以以地址线的位数来计算RAM的大小。顺便也提个问题:RAM里可以以bit来访问吗?

网友A:
1页不等于2K,而是2K+64By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页不等于2K,而是2K+64Byte

再次正解,虽然不到4096,但是是超过2048的,所以多一根地址线。:)

网友B:
感觉我老是在说废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我老是在说废话

:lol多点废话没啥不好啊,应该来说nand flash的地址是写进去的,所谓的a11,a10啥的都是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正解,虽然不到4096,但是是超过2048的,所以多一根地址线。

呵呵,那这个呢?他一页就是512KB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点废话没啥不好啊,应该来说nand flash的地址是写进去的,所谓的a11,a10啥的都是控制线。 ...

请您说详细点。

网友B:
1 Page = 528 Byte
楼主什么眼神啊;P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age = 528 Byte
楼主什么眼神啊

恩雅,我就是想问按照上面的解释的话这里的528B为什么可以用8根地址线就够了

楼主:
:'(:'(:'初级技术员  我去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雅,我就是想问按照上面的解释的话这里的528B为什么可以用8根地址线就够了 ...

你的第二幅图是大容量nandflash的结构,和第一幅图的小容量nandflash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不能以column乘以Row来计算。

A0~A7是256bytes,就是一个hal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