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01-25):
前段时间做一个课程设计,基于单片机的出租车计价器,用直流电机模拟车轮,A44E霍尔传感器测里程的,做好验收完之后就放在一个铁盒子里,今天手痒拿出来跑一下,发现就算电机不转,里程也会增加,之前不会的,求解.

网友A:
总是有信号进去了,从霍尔传感器那里找个镊子短路,看还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是有信号进去了,从霍尔传感器那里找个镊子短路,看还跑不。

网友A:
我是说用镊子短路霍尔传感器输出,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直接在单片机输入上看,有问题要去学会找问题,不要瞎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用镊子短路霍尔传感器输出,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直接在单片机输入上看,有问题要去学会找问题,不要瞎 ...

我用镊子短路了霍尔传感器输出脚...还在跑

网友A:
看看电路结构,能不能把单片机输入端口短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结构,能不能把单片机输入端口短到地。

我把单片机输入端短地了 里程还是在跑

网友A:
那只能怀疑你当时的程序就有问题了。

网友B:
以为你掉水里了,看来不是: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你掉水里了,看来不是

????

网友A:
确实,从1楼的描述里看,你是直接拿出来,什么都没动,但是你现在又说你改了程序,那肯定可能改错嘛,所以楼主要开始学习工程师的基础素养——记住自己做了什么,然后【客观】分析事物间的联系。

网友C:
我把单片机输入端短地了 里程还是在跑  那肯定是程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从1楼的描述里看,你是直接拿出来,什么都没动,但是你现在又说你改了程序,那肯定可能改错嘛,所以 ...

= = 不好意思额 我改以前是注意到没这个问题的,改了之后就没注意了,也是刚刚才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从1楼的描述里看,你是直接拿出来,什么都没动,但是你现在又说你改了程序,那肯定可能改错嘛,所以 ...

if(zs[2]>=2)  //本来这里是100圈为0.1公里
,我为了让它跑快点,改成2了

不过这里改了一下数字,真的会造成我现在的问题?

网友A:
请到侃单片机版面精华帖里找《程序调试黑宝书》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到侃单片机版面精华帖里找《程序调试黑宝书》来看。

... 我改数字的时候忽略实际可能性和我的算法了, 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我改数字的时候忽略实际可能性和我的算法了, 感谢版主

不用客气,请记得结贴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到侃单片机版面精华帖里找《程序调试黑宝书》来看。

我表示《程序调试黑宝书》很不错,收益匪浅。
论坛里面有没有 讲怎么查找资料, 以及跟搞开发相关的好习惯的帖子啊?

网友D:
在论坛里面收获不少,也应该做点贡献的!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怎么发求助的技术贴。
发帖也是有学问的。

网友E:
if(zs[2]>=2)
数组名zs起名不科学,希望你的程序里不要都是这样的变量名。。
不然维护你这样的程序基本上会让人吐血,养成一个好习惯,能让你功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