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T叔指点个芯片:一个高速、单比较器,用于CPU外围的

楼主(2013-01-25):
曾今看别人的电路,看到一个芯片,大概是一个高速比较器,单通道的,当时搜索过这个芯片,印象里这个比较器好象不叫比较器(好象是叫 IO比较器,但可能记错了,因为搜索不到),这个芯片大概的应用范围好象是将一个信号经过该芯片后(取反?)直接进CPU,该芯片的其中一个比较输入可能内置了,至于为什么这么用就不清楚了。

楼主:
之所以想找到这个芯片,是因为我现在需要将一个输入到CPU的信号的上跳和下跳沿做一个nS级延时(10到100nS),该延时误差不能太大(20%可接受),感觉一个低成本的高速比较器(3.3V工作)可能比较适合

网友A:
弄清楚了应用才好选择器件呀
看楼主的描述可能是比较器,也可能是反相器,高速比较器找TI\Maxim\ADI,反相器的话很多品牌都有做。

网友B:
请LZ先说说意图,为什么要将输入脉冲信号作ns级延时?是用作中断触发信号吗?cpu不能代劳吗?cpu一个nop空操作就是0.5μs,快点的0.1μs.或许你把意图说明白了,所需的根本就不是这个药方.哈哈
TTL反向器一级延时就有十几ns.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 STM32 的 FSMC(数据和地址复用模式) 驱动 ENC424J600,但是 FSMC 的 AL 信号结束 和 WP 信号有效 是同步的,而 ENC424J600 要求 WP 信号必须在 地址信号翻转为数据信号 后再延时至少 3.5nS 才有效 —— 我目前的做法是 WP 信号 和 一根不用的高位地址线(经电阻和小电容延时)相“与”后进入 ENC424J600,但我觉得这种做法误差太大,设置 FSMC 时序时不得不将一个周期拉得很长,效率很低 —— 因为 HC08 输入端由低到高的比较电平是一个范围很宽的值,如果我想如果用比较器来实现可能更精确。

网友C:
设置 FSMC 时序时不得不将一个周期拉得很长,效率很低

网友A:
高速比较器成本会高很多,个人看法还是用个反相器最划算,T叔上面已经给出了逻辑门器件的传输延时,应该够用

楼主:
虽然不是很肯定,但初步确认可能当时看到的是 6个脚的 LT1719

楼主:
这个芯片好象挺贵的!

网友B:
物以稀为贵,设计中应尽量避免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