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透过外部来控制电脑开机

楼主(2013-01-25):
主要是想实现如何通过外部来实现电脑开机?
HDMI-CEC是否可行呀?
目前,比较好的想法是把主板的POWER key的电器网络外接出来,在外部实现短路来给电脑上电开机。
但是,这个需要拆卸电脑,想找一个不用拆卸电脑的方式来给电脑上电开机。求救于各位朋友。。

楼主:
人气这么低呀?
都没人,还是我的问题太白痴了。。??

网友A:
不拆电脑是不可能的,不拆电脑你控制信号怎么送到电脑的电源控制部分电路那里去。

网友B:
这个估计还是得拆

网友C:
你是需要定时开机或者是遥控开开机,你的需求不清晰。请说得详细点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D: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主板都支持通电直接开机功能,如果你的主板支持(需要再BIOS中设定)的话,可以通过控制电源开关来实现外部开机功能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关电源之前要通过软件确认电脑已关闭,否则会对硬盘造成损害。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3-03-07):
看来还是得拆机。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E:
增加外部模块(通信用)   电脑增加程序    控制

网友F(2014-04-23):
我家的清华同方一体式电脑用438MHz的对讲机靠近按一下就可以开机,再按一下就可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