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上电不跑程序要插拔下Jlink才正常跑

楼主(2013-01-25):
STM32F103上电不跑程序要插拔下Jlink的USB才正常跑,前两天还没有这问题的,拔下JTAG口上电也不跑程序的,如果说是程序问题,那插拔下Jlink的USB也不应该正常跑起来才对,另外调试模式run的没问题,单步也没问题,怪了

网友A:
确实有点奇怪。或许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B:
将这个设置勾选上就行

网友C:
感觉是复位问题啊,这个看来得好好学习一下了,进来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个设置勾选上就行

这是设置下载完后自动跑的,已设置

楼主:
复位的10K电阻和0.1UF电容还重新烫了下也没用

网友D:
的确有些奇怪

网友E:
bootmode引脚跳了没?

网友F:
肯定是哪里影响复位了

楼主:
嗯 估计是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山寨JLINK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