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主要做什么?图像处理?

楼主(2013-01-25):
小弟一直没搞明白,DSP主要做什么?老师是用dsp做图像处理的?求大神授道解惑  感激涕零!

网友A:
dsp是专用的做数字信号处理的芯片,由于是硬件处理。所以速度很快,主要是用在通讯方面。

网友A:
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楼主:
看了一下百度百科,终于弄清楚DSP的具体应用了,之前看到最多的是语音、图形/图像
信号处理:数字滤波、自适应滤波、FFT、Hilbert变换、相关运算、频谱分析、卷积、模式匹配、窗函数、波形产生等。
语音处理:语音编码、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音增强、语音邮件、语音储存等。
图像/图形:二维和三维图形处理、图像压缩与传输、图像识别、动画、机器人视觉、多媒体、电子地图、图像增强等。
军事:保密通信、雷达处理、声呐处理、导航、全球定位、跳频电台、搜索和反搜索等。
仪器仪表:频谱分析、函数发生、数据采集、地震处理等。
自动控制:控制、深空作业、自动驾驶、机器人控制、磁盘控制等。
医疗:助听、超声设备、诊断工具、病人监护、心电图等。
家用电器:数字音响、数字电视、可视电话、音乐合成、音调控制、玩具与游戏等。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举例:
CT: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装置。(其中发明头颅CT英国EMI公司的豪斯菲尔德获诺贝尔奖。)
CAT:计算机X射线空间重建装置。出现全身扫描,心脏活动立体图形,脑肿瘤异物,人体躯干图像重建。
心电图分析。

网友B:
DSP涉及的方面很广泛的,主要是看楼主想干什么了……

网友C:
信号处理、图像处理还可以作控制

网友D:
应用范围很广的

网友E:
控制 图像都能做的

网友E:
它主要是分种类的,2812可以做控制的

网友E:
6000系列做信号处理

网友E:
当然图形处理肯定也能做的

网友F:
DSp的应用范围还是蛮广泛的,楼上各位说的很详细了,我就没啥好补充的了

网友G:
应用范围比较广,主要看楼主要用来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