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各位前辈DC/DC电源管理芯片系统工程师的具体工作内容

楼主(2013-01-25):
    快毕业了,找了份工作是一家IC公司的DC/DC的系统工程师,虽然以前做过不少DC/DC电源的设计工作,但却不知道系统工程师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及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从事这个工作。希望各位高手、前辈能够帮忙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实习期内多问 多看 多专研

网友B:
一般做电源板吧

网友C:
应该是做规划

网友C:
一般 相应的职位都会有GD,你面试的时候没有给你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 相应的职位都会有GD,你面试的时候没有给你看么?

终于有时间上网了。GD是什么意思,面试官是老外,我的英文不行,就没有多问

网友D:
IC公司系统工程师职责:

1、负责新芯片的定义。当然是建立在对这个市场比较熟悉的基础上,知道客户最需要哪种IC。
2、芯片出来后各个方面的测试评估。
3、芯片的bug分析,给IC设计工程师做参考。
4、做IC的应用电路板。给客户演示用的。
5、解IC应用端的bug,比如客户端出问题了,FAE搞不定了,你就得出马。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公司系统工程师职责:

1、负责新芯片的定义。当然是建立在对这个市场比较熟悉的基础上,知道客户最需要哪 ...

谢谢!不过除了第一条,后面都是AE应用工程师的工作吧,还是说系统工程师和应用工程师区别不大。

网友E:
建议楼不要去做这个工作,过二年你就是一个废物。只有年纪较大才去做。

网友F:
是JD,不是GD。
JD是猎头常用字眼,
是Job Description(工作描述 职位描述 工作说明 )的缩略语。

网友G:
搞不懂,这年头做什么才有前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不要去做这个工作,过二年你就是一个废物。只有年纪较大才去做。

这个说法比较严重了,能详细说说原因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JD,不是GD。
JD是猎头常用字眼,
是Job Description(工作描述 职位描述 工作说明 )的缩略语。 ...

工作描述上写得不是很清楚。很多公司都是SE/AE一起招的,AE的工作内容LS有位前辈说了,不知道SE有什么更大的区别。面试的时候,主考官认为我对SE的工作内容理解的不够,可能先要做AE一段时间,然后再转到SE。

网友E:
RE12#:你一个才工作的人,做过几个DCDC?做过几个LDO?还要解决客户问题?搞笑!这个工作只是一个被骂和送资料的角色(除非你很牛)。最好是先做几年系统设计再转FAE、AE、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12#:你一个才工作的人,做过几个DCDC?做过几个LDO?还要解决客户问题?搞笑!这个工作只是一个被骂和送 ...

感谢你的回答。其实我以前有工作过一段时间,做过有源钳位正激、反激、桥式电路、buck,并网逆变器控制。能否稍微说下这个工作为什么会被骂,给谁送资料?谢谢

网友E:
工作为什么会被骂---被客户、老板骂
给谁送资料---客户
做过批量生产?单片机?上位机?C++?LAB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为什么会被骂---被客户、老板骂
给谁送资料---客户
做过批量生产?单片机?上位机?C++?LABVIEW? ...

做一些DC/DC通信电源的产品,有量产。软件方面写过一些DSP控制程序

网友E:
如果实在想干,可以干个1 TO 2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JD,不是GD。
JD是猎头常用字眼,
是Job Description(工作描述 职位描述 工作说明 )的缩略语。 ...

duidui  JG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JD,不是GD。
JD是猎头常用字眼,
是Job Description(工作描述 职位描述 工作说明 )的缩略语。 ...

有时候 用gernaral di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