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芯片不能正常启动,跟踪发现没有进入主程序

楼主(2013-01-25):
大家好,又来求助了。
因为这次的问题比较没有头绪,只有把现象尽量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用的 PSOC@1,在芯片上电时候用两个IO口被输入脉冲,一个是正脉冲,一个是负脉冲。结果发现芯片不能正常启动。
因为最开始时候以为是程序跑飞了,后来在主程序中加入了监视,发现根本就没有进主程序,才认定是芯片没有启动的。

还有两点要补充的:
1. 如果先上电,然后再给连个IO口脉冲的话,芯片可以正常工作。
2. 这两个IO口,不是编程口。

具体就是这样了,如果有描述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提出疑问。谢谢,当然更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再谢。

网友A:
楼主正负脉冲的电压幅度和脉冲宽度是多少?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上电时输入脉冲对VDD的电平有何影响。

网友B:
上电配置, 复位电路可能关系比较大

楼主(2013-03-06):
原谅我迟到的回复,是上电引起的,试出结果来了。
谢谢@PSOC小子 和 airwil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