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模块的脉冲信号泄漏如何解决?

楼主(2013-01-25):
:)请教大神我的电源模块EN5311QI总是出一些脉冲导致本来是无源的板子出来的波形不干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用串联稳压就没有,但是串联稳压又有散热的问题

网友A:
无法避免吧这个。。。

网友B:
只能尽量去降低了  屏蔽啊  输出滤波优化   EMI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