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ch340而没有max232可以做串口通信的实验吗

楼主(2013-01-25):
如题所示,刚接触通信不太会求指教

网友A:
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是TTL电平,传输距离很近,
基本只能做板级传输,如果传输距离大于1米,应使用232芯片转换成232电平再传输

网友B:
自环可以,通信就算了吧

网友C:
可以的,一般没啥问题,兼容性稍微差点.

网友D:
可以的,只不过CH340是把USB口模拟成串口的,我用了5年了,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