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虾仁对贴片工艺熟的吗?我这个USB母插贴片老是虚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25):
焊盘做长点
锡膏厚点(钢网局部加厚)
可以解决,
以前我板子上也有个座子经常虚焊,改后正常。
当然你可以另外要求产线 重点目检 补焊。

网友B:
你这不是连锡吗?锡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子是喷锡板子吧!!镀金的应该会好些

镀金的更难焊好伐

楼主:
原来是,,单个焊盘单个孔的钢网。。可贴片厂说,,你把几个引脚连起来。。可能会好一下。。才会出现连锡的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子是喷锡板子吧!!镀金的应该会好些

你是说板子的焊盘度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