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差分信号进行带通滤波,怎么弄

楼主(2013-01-25):
要对差分信号进行带通滤波,滤除通带以外的信号,但是一般设计的都是单端的带通滤波器,那么对于差分信号,应该怎么接呢?

大神们帮帮小女子啊,困惑啊,谢谢大神们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对差分信号进行带通滤波的

网友B:
一般看成两个对称的单端信号,然后分别给出两个对称滤波器(对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成两个对称的单端信号,然后分别给出两个对称滤波器(对地)即可。
...

比如说这样可以吗?楼主这样做过吗,效果咋样?E:\tina-cicurit\lvbo.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这样可以吗?楼主这样做过吗,效果咋样?

我这不是最终电路,只是画个示意电路,谢谢了